VLT6000系列变频器

楼主(2007-12-06):
性能
*VLT 6000 HVAC 变频器特别为暖通空调(HVAC)应用的优化操作而设计。它能够有效节能,用户界面友好,并且所有功能内置。
*它的优点之一就是 HVAC 特殊功率范围:1.1 kW ~ 450 kW ,380 - 460 V 和 1.1 ~ 200 kW , 550 - 600 V 和 1.1 ~ 45 kW ,200 - 240 V。
*紧凑型或者书本形设计,配置有标准机箱外壳 IP20 和 IP54。
*对电动机的控制基于 VVCplus 矢量控制系统。不需要降低额定值运行,就可以在额定速度下提供最大电动机功率。自动电动机适应特性 (AMA) 确保最优的电动机转矩性能;自动能量优化功能 (AEO) 根据电动机的实际负载调节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使其达到最优值,从而使功率损耗降到最低。 特性  VLT 6000 HVAC 变频器十分节省体积——小巧,结构紧凑,支持并列安装——所有部分内置。
 *自动能量优化器 (AEO) 在运转中根据电动机的实际负载调节输出电压,使其达到最优。AEO 提高电动机效率,从而将功率损耗降到最低。
*自动调整加速减速时间 自动上升至最佳状态的适用电流。
*自动电动机适应性 (AMA) 在电动机静止时测量重要的参数,确保电动机最优转矩性能。
*定点 PID 过程控制器 可接收两个传感器的反馈信号,具有最小、最大、和、差、平均数、2个区域最小和2个区域最大值计算功能。定点和反馈功能可以从处理单元直接编程。
*自动降压运行 当温度过高,立即降低开关频率。如果这样做还不够的话,它将降低速度,保证操作,减小输出功率。当交流电源缺相或者各相严重不平衡时,变频器将自动降压运行。
*运行许可保护功能在起动变频器之前,需要检查关键条件,以获得运行许可信号。
*可分离本地控制面板 (LCP) --快捷设定菜单,包含试运行所需要的12个最重要的参数 --不需要接触的自动控制功能,可以采用本地或者远距离控制 --清楚、容易读取的显示 --非常大的数据容量
*电镀绝缘所有输入端、输出端和控制卡。
*内置 RFI 滤波器,确保符合--EN 55011 1A 要求,最多可以使用 150 m 屏蔽电动机电缆--EN 55011 1B 要求,最多可以使用 50 m 屏蔽电动机电缆取决于功率大小。
*开放的串口通讯界面--RS 485接口,配置有丹佛斯公开驱动器协议--Johnson 控制 Metasys N2--Landis & Staefa FLN 协议,适用于 Apogee 和 MBX 控制器--LonMark 认证 LonWorks 选项
*直流电抗滤波器减少谐波失真,不需要使用外接线路阻抗器。
*负载决定在周围环境或者负载因数指示的时候,冷却风扇 运行。否则,它是关闭的。*VLT 6000 变频器运行温度如下:--45°,当使用 IP00 和 IP20,不采用降压运行时--40°,当使用 IP54,不采用降压运行时
*接通输出 可以随时应用,它不会对变频器产生损害,也不需要额外设备。
*100% 接地和短路保护,以防电动机故障或者布线问题。
*特别长的电缆接线--最长 300 m 的电缆 (未屏蔽)--最长 150 m 的电缆 (屏蔽)

楼主(2008-01-10):
今年丹佛斯对VLT6000的型号有所更改,统一型号为FC102

楼主:
VLT6000与FC102在应用上是相同的,主要应用在暖通空调系统

网友A(2008-05-23):
请问:丹佛斯FC102是否对VLT6000完全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