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西门子伺服系统的界面上的选项

楼主(2007-12-06):
求:西门子伺服系统的界面上的选项中的servo控制和vector控制有什么区别.

网友A:
servo控制需要位置环参与控制,包括定位、同步和凸轮,新出的simotion系统还有插补;vector控制包括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
需要更多了解请参见:http://www.bjautogo.com

网友B:
噢!看来是西门子自己的内部说法或定义。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老师, 第一次看到感觉就是一个字:怪.

网友C:
vector控制,是闭环的吗?,和变频器的矢量控制有什么区别啊 ?

网友A:
TO:lg_006
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B:
偌大的西门子,一个小小的内部定义就能令用户如次迷茫,看来服务水平还很不到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