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热水器集热模块控制

楼主(2007-12-06):
大家好谁做过屋顶多台太阳能,水循环,温度,水箱水位,温差循环。请谈论

网友A:
数码智能温差仪
数码智能温度仪
两路时间控制器
全自动水位控制器
以上只能看说明书连接好。
加热器 (晚上加热)
小水泵 (水循环)
电磁阀 (补充水)
接触器
断路器
一般的都是商家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