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哪位手里有接触器CJX1-32B,帮我看一下

楼主(2007-12-06):
哪位手里有接触器CJX1-32B,帮我看一下后面的一对触点是常开还是常闭?

网友A:
CJX1-32/* *
* 第一个是常开数量
* 第二个是常闭数量
自己用表测一下 简单。
LZ好像是师傅对徒弟说。

网友B:
拿万用表量一下就清除了。

网友C:
自己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D:
应该是常开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