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处理程序

楼主(2007-12-06):
模拟量在程序中做加,减,乘除运算时,是转换成带符号的BCD码进行的吗?因为刚采样来的是二进制数,那么在运算过程中有小数出现时又如何办呢?我看资料BCD码最大是9999,那对数据处理又有了限制,不知道兄弟们是怎么做的,可能我理解的有问题。我觉得模拟量处理上,西门子PLC就好使多了,很好理解。

网友:
我做模拟量的输入时大部分是采用工程量进行加减乘除计算的~要不就采用转换数值计算,如27468,65535等。所以不存在小数问题。

网友A:
不需要吧,现在欧姆龙CP1H就有很多功能了

网友B:
用指令转化一下数据类型呀

网友C:
把所有相关浮点数放大10倍或100倍再进行运算,最后在电脑上显示结果别忘了缩小。
建议全部用二进制进行运算,不要用BCD。

楼主:
Legoooooooooooooo兄弟:对于二进制运算,进位怎么用呢?运算中采用进位运算吗?

网友D:
用高级一点的PLC吧,低端的omronPLC不适合处理浮点数。

网友E:
建议不做小数处理,并时刻注意精度要求.
要处理的话,如楼上所说,选浮点处理的plc.

网友C:
飞鸿2008兄弟:
数据类型:
Int:-32767 +32768
UIint:0-65535
还不够用啊?
不够用可以用双整型。
这下足够了吧?
只要长度足够,根本不需要考虑进位的问题!

网友F:
下面引用由Legoooooooooooooo在 2007-12-8 0:16:00 发表的内容:
  把所有相关浮点数放大10倍或100倍再进行运算,最后在电脑上显示结果别忘了缩小。
建议全部用二进制进行…
--------------------------------------------------------------------------------------------

楼主:
Legoooooooooooooo兄弟:
     我做例子用,我MOV #0FA0 D0
                   * D0 #01F4 D1
     我运行后,在*指令中怎么出现了D0是&3904,应该是&4000才对吧,不知道怎么回事,说来听听啊。

楼主:
 Legoooooooooooooo兄弟:
     我做例子用。MOV #0FA0 D0
                 * D0 #01F4 D1
     很简单啊,可是在*指令中出现了D0是&3904,可是应该是&4000才对啊。这样再往下运算,结果就有一定的误差,不知道这么回事。

楼主:
不好意思,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