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罗斯蒙特3095MV配阿牛巴漂移

楼主(2007-12-06):
我厂使用的罗斯蒙特一体化阿牛巴流量计,变送器为3095MV,介质为空气,流量量程为0~7000M3/H,差压量程为0~0.385KPa,在使用中经常出现向上漂移问题,最近的现象为没有指示,检查发现全压侧有堵的现象,但并未全堵死,清理后投运,零点不稳定。有哪位大虾清楚原因的或使用的给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8008201996-2号线

网友B:
安装位置是在管道上方还是侧面,是竖管还是横管?

网友C:
可能是微差压的变送器单项受压的结果。

网友D(2008-01-08):
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我们安装的条件不够,前面直管段不够,但也没办法解决!!

网友E: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原因在于介质脏污引起的,有脏污介质不仅要清理管路,还要清洗变送器膜盒部分.你试试看.

楼主:
水平管道,安装在上面

网友F:
进行rese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