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阿牛巴流量记测量数据小的原因

楼主(2007-12-06):
现有高炉鼓风机入口管道直径为1400毫米,采用阿牛巴流量计,风机不运行时显示流量就有350立/分,运行过程中最大流量1300立/分,设计风机流量为2000立/分,运行时风机入口负压为100KP,求助该运行流量是否正常

网友A:
1.看看接在阿牛巴上的差压变送器有无毛病;2系统程序对吗?3.“运行时风机入口负压为100KP”极不正常,先查进风阀再查仪控;4.一般风机进口管道直管段很短,难以保证阿牛巴最低要求,除非设计院专门考虑。

网友B:
变送器与系统或控制器量程是否对应,选型时流量范围是否正确

网友C:
是否正常 不是凭借感觉就能够说得!
比方你说他不准就要有依据。实际上采取得办法是做标定试验,按照科学得方法试验出结果然后出结论,误差如何如何。
试验得方法有2种,1是现场标定试验,2是风洞试验
比较推荐现场标定,因为可以反映出系统精度,而风洞试验只能反映出传感器是否准确。事实来说传感器不会有问题得
我猜想可能是DCS里安排得不恰当,建议你1步步排查。
另外 阿牛巴并不适合这种位置测量,因为即使是加了吹扫装置得巴类,长时间运行也会堵塞,而且很块会达到吹也吹不通得境界,我是搞电力试验得,了解到很多这样得事实信息,并且亲自钻进风道里观察过堵塞得情况 以及堵塞物得硬度。。

网友D:
不知道 你开方了没有

网友E:
入口负压应为负的100Pa,不可能有100Kpa,风机停运时仍有350立/分,可能是零位不准,阿牛吧测量的差压值一般都很小,1KPa左右,零位稍有误差,就会导致较大的流量偏差

网友E:
对了,再看一看变送器的量程设置对不对。

网友F:
常识性问题没有搞对,就不要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