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输出口的负载问题

楼主(2007-12-06):
偶打算用三菱fx的PLC带步进电机驱动器,外部电源用5伏,驱动器输入脉冲12毫安左右,那么我加个多大的等效并联负载呢才可以呢?

网友:
输出电流的大小由负载电源电压和负载消耗功率决定~所以不需要并联负载做分流. 这是电气原理。

网友A:
yes ,you are right.

网友B:
看看步进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口内部是否有限流电阻。

网友:
也同意zlzxw的~好像大部分成品的驱动器内部都是光藕,一般来说当采用5VTTL电平的脉冲时,可能需要串连一个大概470欧姆的电阻,作为限流电阻。

楼主:
您的意思是要串一个电阻来降低电流?
驱动器输入有个270欧电阻,也要加个电阻么?
还有就是PLC24V的外部电源时输出脉冲电压是十几伏,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光藕就当作发光二极管,所以需要限流电阻。

内部串有270欧姆也就是说5V时电流大概是15mA,所以基本可以不需要。

对于峰值24V,峰谷0V地脉冲来说,用万用表打地输出脉冲电压是有效值,所以对于等占空比地脉冲应该是12V左右。就好比310V峰峰值交流电,实际上用万用表打才220V一样。

网友:
限流电阻一般用在保证安全地方。当二极管击穿短路时,限流电阻可以保证不致电源短路。

楼主:
我是用示波器看的电压。。。
那么我就不串电阻看看先

网友C:
一般5V不需要加,24V时要看驱动器的内部电路,如果没有内置电阻,一定要加,否则要烧坏电路

网友D:
   步进电机驱动器脉冲输入口限流电阻是不会少的,器脉冲输入口要求有源输入时,按要求提供电压即可,器脉冲输入口要求无源输入时,采用集电极开路方式输入.

网友E:
24V的话,要串2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