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伺服上位机控制器

楼主(2007-12-06):
我想用单片机设计一个伺服上位机控制器,用于印刷设备等的拉纸部位.不过本不不了解伺服系统,还有以下的疑问:
如果我的辊直经为140MM  伺服马达用安川SGDM-10ADA 分辩率为131072  加10:1的减速箱 如果我的控制器发一个脉冲,可否设置成系统拉动 0.01MM?

网友A:
理论上可以设置,但效果不可能达到

网友B:
用电子齿轮功能,理论上可以近似实现,之所以说是近似,那是因为不能整除,不过确如“胡家”所言,最终的执行效果如何,还取决于很多因素。

楼主:
谢谢,不能整除我可以想办法消除,除了这个因素,还有其它什么因素呢?? 我发给伺服的信号伺服不会丢的吧?可以认为它完全接收到了吗?

网友B:
“我发给伺服的信号伺服不会丢的吧?可以认为它完全接收到了吗?”———这要看布线质量。

网友A:
脉冲没那么容易丢,只是纸张加工牵涉到丝一级别的精度就有很大难度了

网友C:
很有可能,系统不是拉动0.01mm,而是拉长0.01mm。

楼主:
OK 那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