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大哥们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程序的意思

楼主(2007-12-06):
L #T
L 0.000000e+000
<R
JC M001 //时间小于0S
L #T
L 9.994000e+000
<R
JC M002 //时间小于9.994秒
L #T
L 9.994000e+001
<R
JC M003 //时间小于99.94秒
请问这里面的符号都表示什么意思,什么样的书介绍这种程序。

网友A:
s7-300系列step7 v5.0

网友B:
累加器1、2中的内容作比较,即累加器2(实数)<累加器1(实数),然后跳转到相应的地方

网友C:
西门子功能(块)中的程序吧

网友D:
#T是一个局部变量,M001、M002、M003是跳转的相应的程序段。

网友E:
#T是符号,M001、M002、M003是跳转的相应的程序段,当时间小于零时到M001,在0-9。994时差到M002,在9。9994-99。94时到M003

网友F:
L是装载指令,<R 是浮点数比较指令,#T
是浮点型局部变量,0.000000e+000、9.994000e+000、9.994000e+001是三个浮点数数值为0、9.994、99.94,JC是条件跳转指令 当RLO = 1时跳转,M001、M002 、M003是三个不同的程序段。
程序意思是局部变量#T中的数值分别跟0、9.994、99.94作比较,满足条件跳转到相应程序段M001、M002 、M003。

网友G:
这是一个出点比较的程序吧,满足条件就跳转。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的解答,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师傅要学PLC编程应该怎样开始,我一点基础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