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放大器及伺服电机

楼主(2007-12-06):
请问伺服放大器的位置,转速,转矩控制方式可以通过软件编程输入相应的参数来改变吗?还是需要手动设置?
带一个恒定负载的伺服电机的输出转矩在频率,电流或电压改变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A:
您问的具体是什么品派型号的放大器?软件编程改参数,原则上是可以的,但不是所有的伺服都开放通讯协议的。

网友B:
“带一个恒定负载的伺服电机的输出转矩”———如果伺服工作于转矩模式,在额定速度范围内,其输出转矩和电流基本上不随频率或电压改变而变化,如果工作于位置或速度模式,则取决于具体工况。

网友:
飘过~~~支持楼上~~

PS 楼上都上班就直接开gongkong的说~~貌似强人~~

网友C:
我也是上班就开gongkong网啊,来这儿找灵感。

网友D:
哇卡卡卡!先挣个积分再说!
LZ需要多多研读产品手册啊.

楼主:
谢谢大家!
今天看了手册,发现可以修改参数来改变设置.因为本人是学生,加上设备在实验室,不能说看就能看到的,要老师允许.伺服是安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