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功器

楼主(2007-12-06):
请教各位大虾:
    我单位的可控硅调功器出现如下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总电源合闸后,在可控硅不触发的情况下输出指示灯全亮,但是没有输出电流,把负载换为60瓦的灯泡后,指示灯亮而灯泡不亮。现在可以排除控制触发模块没问题,阻容保护没问题,如果是可控硅击穿,为什么三相指示灯全亮而灯泡不亮?负载是星型接法,指示灯也是星型接法(没接零线)。请赐教!

网友A:
指示灯是不是LED的?

网友B:
指示灯肯定不是LED的,你用的是双向可控硅还是单向反并的?指示灯并在可控硅两端是吗?如果是,指示灯全部亮,可控硅应该没有击穿。负载不亮,问题多半还是触发脉冲,你怎么断定控制触发模块没问题?

网友C:
笔者认为:
首先你应该检查主回路的可控硅是否正常,触发电压的参数是否改变,极性应该没问题吧?
其次控制回路的触发脉冲是否正常?你可用示波器检查。移相会路是否可调节?三相同步电源相序是否正确?
3、阻容回路是否正常?
上述项目检查无误后,应该没有问题的,供参考。

网友D(2008-12-01):
学习了,可控硅在实际应用中经常见到,特别在弱控强的时候会经常用到,需要对其有所了解。

网友E(2009-02-20):
公司引进德国电力电子技术,坚持消化吸收创新的原则,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先后开发了一系列相关产品,形成了全系列单相/三相交流调压 全控/半控整流 调功调压一体化可控硅触发控制板,调功调压控制装置及整机系列的产业链。产品采用波峰焊,并连续老化30天,从而提高了产品的可靠性与稳定性。北京汇捷顿新工控科技有限公司为您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

网友F(2011-09-28):
AEG Power Solutions是世界最全面的电源供应系统及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公司的核心及制造中心位于德国Warstein,总部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集团公司自2005年起开始独立私有化运作,为全球提供电源解决方案。公司在全球16个国家拥有1,600名员工,其中包括160多个服务及安装工程师向客户提供全面的支持与服务。AEG Power Solutions拥有70多个电源转换领域的专利以及延续半个多世纪的专业技能。公司汇聚了旗下原三大品牌----AEG电源供应系统、皓尚(Harmer+Simmons)和帅伏特电源系统----在电源工程领域150年以上的专业技能。
AEG Power Solutions所提供的工业产品及服务包括标准型和定制型的UPS、针对工业应用的DC系统、针对IT行业的UPS、针对高科技工业应用的工业充电器和先进的电源控制器、铁路交通解决方案以及太阳能变换器。
随着其独资企业—深圳市西马特科技有限公司代理德国AEG电源调功器,将全权负责德国AEG电源系统公司调功器产品在我国的销售、服务、技术支援、培训、维修等业务。
深圳市西马特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技术工程师:谢鹏 13823230936
邮箱:xiepeng936@163.com
网站:www.siemauto.com
电话:(0755)26068785转606

网友G:
我们厂的作的设备就用了汇捷顿的调功器。

网友H(2013-07-12):
这种可控硅调压器,防浪涌、防尖峰、连续平稳可调、RC吸收多重保护,双电容触发效果不错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952123241.12.5iDM1U&id=13301018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