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起动不了

楼主(2007-12-06):
发电机(康明斯)NTA-855-G3(310KW)起动不了,启动马达不够力转动,马达只是哒哒响.
检查测量电池液密度正常.
启动是测量电池:一电池只有3伏到此为止伏,另一个8伏到10伏.
我怀疑是存电池坏了.
请问电池是否正常吗?

网友A:
换电池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原因很多的,很可能是电池能量不足。

网友C:
没玩过发电机,顶一下

网友D:
应该是电池的原因.

楼主:
电池连充几天了,就是好想不够电力

楼主:
今天借来两个电池换上,证实了是原来的电池的确有问题.
启动时测量两个电池电压是17伏到18伏,单个是8伏到9伏.

楼主:
请问有谁知道,电池的电充满了,但还不够电力转动点火,是什么原因。是电池坏在那里?电池坏了可以修复吗?是怎样修的?
前两个月多我加了一次电池补充液,当时可以启动,每过一星期启动一次,也启动了二、三次。也充过三、四次电。直到上星期六再启动就不行了。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E:
电池都是有冲放点次数的,别看它表面上充满了,但是实际是不够的,一般是浮充,就像手机电池也是一样的道理,表面上是满了,待机时间也可以,但是就是一打电话,电池马上就没有电了!

网友F:
没弄过电机顶一下

网友G:
电池问题

网友H:
换电池后能起动否,若不能动,还是哒哒响,则是马达坏,否则线路有接触不良.

楼主:
一只孤雁: 请问没的修吗?

楼主:
请问有谁知道可以修复吗?

网友I:
一个是电池严重亏电造成不能起动启动(冬天室内气温低会造成启动困难,启动次数多电池亏,导致无法启动。
2。柴油机机油加热可以启动效果好点。应换冬季机油,柴油应换-10号,     3。进油管是否不过油,
4。启动机是否本身有故障,应多观测一下

网友I:
我公司有4台发电机组,200KW------500KW,有两台是康明斯的,温度过低无法启动,而且启动后电压也上不去,主要是环境温度,

网友J:
电瓶不可以补充电瓶补充液,补加补充液伤电瓶很厉害的.加进去当时起了反应是有电的,补充液是适合汽车启动蓄电池用的,主要是为解决暂时没电启动不了而加.我们常用的电瓶应补充蒸流水或纯净水都可以,初次充电后以后充电最好充电达10小时以上 观察充电电流是否下降.如果不经常使用,最好放电再充电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网友J:
电瓶是可以修复,一般买电瓶的那里都可以!

网友J:
友情提醒:买电瓶很容易买到翻修后电瓶!!

网友K:
修还不如买新的,其实价格差不了多少,而新的起码有个保障吧!

网友L:
不用怀疑,直接换电瓶就是.

网友M: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N:
电瓶时间用多了 ,它的容量就会下降,到一定的时候就会没有容量,那时候就存不了电了,电瓶是有寿命的,维护保养的好 寿命会长一点。

网友O:
1检查电池的电压和电流
2检查马达和柴油机转动飞轮的灵活性,
3发电机的轴承的灵活性

网友P:
先充满电再试

网友Q(2008-01-11):
电瓶电量不足,需充电(正常应该有11V)

网友R:
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S:
   车用铅蓄电池当单格电压下降至1.75V左右就需要充电了,
如果满电满载5S迅速降至1.5V以下,可以定为电池故障.一般为硫化或短路,及铅粉脱落.最好用蓄电池测试仪测一下.非专业情况下.只有极板硫化可以小流充放及水等处理修复一下

网友T:
我们以前是一年定期更换电池,好的也要换,电池一直处于浮充状态,寿命较短。

网友U(2008-04-16):
电池没有维护好!

网友U:
晕啦!发了这么多次!大家见谅!

网友V:
现在发帖页面转换慢,认为没法过去,多点了几下,建议工控网修理,

楼主:
同意楼上:现在发帖页面转换慢,认为没法过去,多点了几下,建议工控网改进,

网友W:
很明显了.电池没电了,每只电池12V,要24V才对.

网友X:
建议更换电池,或者用开关电源给电池自动充电。

网友Y:
电池坏了,启动时电池电压下降太多导致启动马达离合器电磁线圈不能吸牢.而出现了"嗒嗒..."声.

网友Z:
 电池没用了,已经报废

网友AA:
 换蓄电池。

    电池坏了,不能提供启动时的大电流消耗。。。。。。。。。

假如你在启动之前测量,24V,启动时万用表挂在电池上面,绝对没有24V

网友AB:
应该是电池问题吖

网友AC:
先给电池充好电后(一般要充4H),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压,如果对了,在看油过滤器有没有空气,有手多压一下。在开机试试。

网友AD(2008-05-21):
电池问题,重新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AE:
电池容量不够,电压不足,这是发电机常见故障

网友AF:
换电池,两个电池要有26V才正常

网友AG:
你测电压是在启动的时候测的,还是空载测的?蓄电池在启动的时候电压约8-10v,3v的那块电池肯定是极板短路造成的,应该换新的.

网友AH:
没玩过发电机,学习

看来这个发电机是它励型的,那个电池是用来励磁的吧。

网友AI:
从没玩过发电机,我想是电池问题

网友AJ:
有时候你量的是需电池,实际一启动就没了,你这应该是24V,两个不一样肯定是电瓶问题了

网友AJ:
还有一种可以就是冬天用泠水也启动不了

网友AK:
我同意21楼的说法.我也经历过和楼主一样的情况.后来是发现加了电池液不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