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节阀问题!!

楼主(2007-12-06):
  我公司锅炉二次给水回路在用一台鞍山气动调节阀,正常运行时突然失控,DCS系统无论是自动还是手动调节阀门都不动作,经检查为DCS卡件无电流输出,更换新卡件后没几天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这次重点检查了现场调节阀及气路,并无问题,保险起见,更换了一个上海大通的定位器,没想到几天后故障又出现了,查看了DCS记录的趋势,故障出现的时候工况一切正常,排除了工艺的影响,没办法现在加了个阀位反馈的趋势及调节电流记录趋势,待观察,请教各位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A:
是不是电气定位器有故障呀!我是上海蓝帕控制阀门有限公司的销售工程师!如果您有什么技术问题,可来电咨询,我们有专业的现场技术工程师为您解决一些问题!021-64423400-19郭工13764138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