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新想法!

楼主(2007-12-06):
有一220V变24V的交流变压器,如果我在低压侧接24V,那么能不能产生220V的高电压?

网友A:
废话  肯定能啊!

网友B:
可以,功率不大。

网友C:
降压变压器能升压?

网友D:
根据原理应该是可以,但实际可能不行,没试过,有人试过吗?

楼主:
降压变压器

网友E:
变压器-高变低,没问题;低变高,也没问题!只要是交流电.
发电机发出的电大部分都要升压才能远距离供电.

网友:
实际使用中要考虑一下功率

网友F:
会的,主意安全.

网友G:
交流电通过变压器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

楼主:
郑伟杰
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H:
24v需要用交流,变出来的可不是220v,而且功率很小。需要你自己来测试。

网友I:
应该可以的   我试过把一台380V变220V的变压器反着接,结果电压升到了600多伏啊. 不过不能长时间这样会烧坏的.

网友G:
在不考虑变压器损耗的情况下,变压器的输入输出功率相同.

网友J:
试验一下。

网友K:
   根据变压器原理是可以的,但要考虑二次侧绕组功率。如果你的变压器二次侧有多个绕组,且24V绕组是小功率绕组,那么在低压侧接交流24V,高压侧就达不到220V的电压。另外,由于变压器二次侧绕组匝数均提高5%的原因,即使在低压侧接交流24V,高压侧也达不到220V的电压。

网友L:
 从原理上说,是没有问题的。周分认为:220V变24V的交流变压器不可以,低压线圈电感量不够。没有试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以串联一个电抗器,增加电抗。

网友M:
呵呵
   不懂   迷茫

网友N:
理论可以
实际不行

网友E:
1.事实胜于熊辩,试试便知!我想楼主想问的是能不能升压,而非是24变220!

网友O:
应该是可以的吧!试试看!

楼主:
是的
我想问的是在24V低压测接24V的电压,能不能在另一测(220V)升到220V.

网友G:
同意mengyoutfl
24V低压侧接24V电压,在220V侧男升高到220V(可能略低于220V),只要功率允许可以长期工作

网友P:
能,但是功率按低压侧算,不能过载

网友Q:
我也试过呀没问题的

网友N:
我看你还是试一下吧
注意安全!!!!!!!!!!!!!!!!1111111111111

网友R:
没试过,不知道
正向接,漏磁通很小,输入电压几乎等于一次线圈自感电动势,所以变比固定,输入380,输出36
反向接,由于一二次线圈和铁心的相对结构位置,漏磁通会不会变大(个人揣测没有根据)?如果这样的话,输入36,其实只有一部分电压,建立主磁通,这样输出就肯定不到380了

楼主:
支持
 电工九段

网友S:
应该可以吧,UPS电源好像就是这样的,但那和这还是有区别的,没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T:
可以的,做电压信号或者带小功率负载没问题。

网友U:
可以,我修配电箱的时候,由于店里没有380的电压,就用的380变220的变压器反过来接上(或电焊机电压输入端反过来)试,只是电压达不到380伏只有340多伏,这样我也能达到实验目的了。

网友V:
没有问题的,但是高压侧的功率很低

网友W:
小时候试过:一个380V变6V变压器,6V端接在一个220V变6V的6V端,220V端接市电,然后在380V端产生一个大概有300多一些的空载电压,具体多少没有印象,但是肯定没有380V,当时还挺纳闷。

网友X:
你这也算是新想法

网友Y:
难道付旦还有更新的想法?所谓变压器,就是要把一个电压等级转换成另一个电压等级,并不是单纯的"降压器",只不过你用24变220的话是肯定达不到220V的,稍微的低一点点啦(除非你的变压器本来24V就是初级,220V是次级)

网友L:
我爱我家: 和我的二级网站一样的名字啊,欢迎光临
http://520ch.2008red.com

网友L:
如果不算损耗的话,是绝对可行的

网友Z:
这个话题也是我上中学时问物理老师的一个题目呢.没去试验过.不过理论讲是可以的.但作升压变压器时注意二次侧不能过载哦.

网友:
顶
千山独步

网友AA:
决定可行。

网友AB:
完全可以,就是要考虑功率因为变压器的次级如果有多个绕组的话,那么单个绕组是不能够承担全部功率的,比如100W的变压器初级是380V次级是36V一组绕组的话,输入36V在次级可以得到约380V的电压功率略小于100W主要是变损的原因,在理论上讲输入等于输出,但是做不到。在次级有多个绕组要看绕组的分配功率比率了。这样做是有实际应用的。逆变器就是一个例子。还有打鱼器。还有应急灯等等好多的。

网友N:
我们都知道变压器线圈分初级和次级
升压和降压变压器是不一样的
所以理论上可以

网友AC:
可以的,不过不能过载,不能超过变压器的容量.而且24伏一定要是交流的,而且交流电压不能超过24伏,如果超过了24伏,那么就会在220那侧出现高于220的电压,这样就不安全了,有可能会烧变压器.

网友:
前两天我这边有一个人用一台小的电焊机,那台电焊机有380 输入也有220输入,别人用完220V的没把线换回来.他看也没看就接到380V上,焊完了发现接错线了,以为220的接了380的肯定会烧了,看来得陪了,问我咋办,我了解了一下情况跟他说没事,你继续去上班吧,我来解决.其实他焊那一会儿啥事都没有.

网友AD:
这样的话题以前好像说过的。

网友Y:
至于容量问题也不会太小,基本上与原来的容量相差没多少!前提是你提供的24V电源能够输出足够大的电流

网友AE:
电压没问题,功率有问题。

网友N:
有没有试过????????
大家都等着那!!!!!!!!!

网友:
没有呀
没有设备

网友AF(2008-01-13):
低压接交流24V,高压才会220V交流出来.

网友Y: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网友:
有没有人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