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网络能有几个线圈输出?

楼主(2007-12-06):
一个网络能有几个线圈输出?我的一程序的一个网络有好几个线圈输出,仿真的时候保持不住,程序是绿色的,但在仿真表里勾一闪而过.请高手们回答

网友A:
把程序贴出来看看,几个输出没有问题

网友B:
看看你程序怎么做的,,

网友C:
有可能你的输出是瞬间的,看不到...

网友D:
最好在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E:
没有限制巴

网友F:
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G:
贴下吧!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H(2010-06-06):
西门子PLC,每个网络是不是只能有一个输出线圈????

网友I:
看楼主的积分,不应是问这种问题的水平吧!   西门子PLC 可以并联输出若干个线圈,

看有没有个别线圈重复输出!

网友J:
看看你是不是其他地方对这个线圈也操作了,以LZ的积分我想不应该会出双线圈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K:
  一个网络只能有一个输出,如果你要求在一个网络有多个输出的话,要在左母线插入一个恒一信号!

  我是在书本上看到这句话的!!

  如有不对请高手指出来

网友K:
 有没有在OB1中调用访真的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