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90+的数据转换问题

楼主(2007-12-06):
通过S7300通过PROFIBUS-DP总线控制欧陆590+调速器,读回来的电流电压等数据的转换问题。
转换的公式是什么呢?例如反馈的电枢电流,我看到过别人写的程序,大概是要乘以额定电流然后除以10000(或者是乘以10000,除以额定电流,有点记不清了),这个是通过什么得到的呢,大家能解释一下么,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A:
TO 啊飞111:
   590里面的值的表示方法是以百分数表示的,例如你的转速为1500转,那么电机在额定转速时590内部表示为100.00,通过DP传送数据时100.00%表示为十进制的10000,你可以看PROFIBUS通讯手册27页,Data Encoding一节有详细的转换介绍。
   1脚的虚线可以不用接,我们一般都没接的,呵呵

网友B:
说明书要研读的

网友C:
feachane讲解的很详细!书里有很多东西是很值得研读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也觉得手册里有好多都没好好读,有时候还是有点懒,以后改正

网友D(2008-01-11):
好久没来了,数据的转换其实你只要仔细看看你读的TAG对应的范围是多大就知道了

网友E(2010-01-28):
你能不能把S7300与590+的通信传一份给我用用啊,太想要了,

邮箱ndvfhp_555@163.com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