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S7300/400模拟量

楼主(2007-12-06):
我刚接触PLC,请教各位大侠怎样在S7300/400中强制模拟量值?(无PLC硬件)。

网友A:
强制?那么直接在PLCSIM中对PIW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B:
在模拟器中可以直接给值

楼主:
谢谢!具体怎样操作?请两位高手不惜赐教。

网友A:
下面引用由PLCstudent在 2007-12-7 22:53: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具体怎样操作?请两位高手不惜赐教。
--------------------------------------------------------------------------------------------
我的天哪,您也应该看看PLCSIM的随机手册哦,至少也应该翻翻PLCSIM的F1帮助吧。
插入一个I输入,然后在IB的位置鼠标点击,输入PIW 地址号就可以了。

网友C:
我想怎么知道弄模拟量啊,从来就只有听过。

网友D:
将PIWx用MWx替换,测试完毕再修改过来!
活人能被尿逼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