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关于数控及PLC

楼主(2007-12-06):
1.在数控系统的报警中,常出现M/C报警,请教这个M/C是指什麽?
2.我将编好的程序输入三菱A1S PLC中,再读出结束时,出现对话框提示:在读出的程序的最后没有END,是否添加END.按提示点确定后,却没有程序,只显示一个END.请教各位老师及前辈是什麽原因。
在此先表示深深的感谢!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编译就下传啊?

楼主:
我将编好的程序转换后才下传的,我所下传的PLC上有ERROR报警,不能写入是否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