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楼主(2007-12-07):
插卡或模块外部的故障则要逐步检查分析。常用的故障判断方法有:
  (1) 直接判断法:根据故障现象,范围、特点以及故障发生的记录直接分析判断产生的原因和故障部位,查出故障。
  (2) 外部检查法:对一些明显的有外部特征的故障,通过外部检查,判断故障部位,如插头松动、断线、碰线、短路、元件发热烧坏、虚焊、脱焊等。有的故障,特别是暂时性故障,可以通过人为摇动,敲击来发现故障。
  (3) 替换对比法:对有怀疑的故障部件,用备件或同样的插卡或模块进行替换,或相互比较,但要注意,替换前,要先分析排除一些危害性故障,如电源异常、负载短路等引起元件损坏的故障,若不先排除,则替换上的插件或模块会继续损坏。
  (4) 分段查找法:当故障范围及原因不明时,可对故障相关的部件、线路进行分段,逐段分析检查、测试和替换。
  (5) 隔离法:可以分段查找法相配合,将某些部位或线路暂时断开,观察故障现象变化情况,逐步缩小怀疑对象,最终查出故障部位,进行处理或更换

网友A:
对于现场调试很使用,望斑竹发表更多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