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电子凸轮

楼主(2007-12-07):
在考虑实现复杂的运动控制时(特别是非线性运动时),电子凸轮是较好的选择,如何实现电子凸轮,我请教了一些人,但是没有得到答案。所以根据经验和猜测、以及IEC61131-3 motion control的一些知识,估计实现的方法如下。如果有何错漏之处,欢迎指正。

首先对电子凸轮进行简单的定义:实现主轴和从轴的啮合运动。

实现电子凸轮分为三部分:

1、获取主轴位置;

获取主轴位置有多种方法:一是采用虚拟轴,计算简单准确;二是从主轴编码器获取,将主轴编码器信号进行处理;三是从测量编码器获取。获得编码器信号之后,还要将其换算成主轴位置。

2、实现主从轴的啮合

实际上是获取主从轴之间的关系(称之为cam table)。cam table有两种方法表述:一是采用X、Y的点对点关系;二是采用两者的函数关系。cam table的获取也有多种途径:一是采用厂商提供的软件;二是函数关系计算。cam table在运行中的实现根据表述方法的不同也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X、Y的点对点关系查表得到;二是根据两者的函数关系进行计算(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有些函数关系可能会根据不同情况而得到不同的函数,也就是函数并不确定。这些西门子轮切手册提到的五次曲线给了我很大的提示)。cam table可以定义多个cam曲线,根据需要切换、拉伸不同的cam。

关系确定和实现后,根据主轴的位置,就能得到从轴的位置。

三、根据从轴位置控制当前轴

通常日系和欧系在根据从轴位置控制当前轴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日系的低成本伺服采用输出脉冲的方式,这种方式可能的缺点是丢失脉冲,以及响应的实时性能不足;欧系伺服多采用总线(通讯)方式实现,精确同步的能力更为突出。

原文发表于我的博客:http://blog***/more.asp?name=lightwhite&id=30729

网友A:
楼主的意思电子齿轮就是实现主从轴的啮合?

楼主:
这是简单定义,我不是写教材,不作全面复杂的定义。

网友B:
有关凸轮的表达,可以写上厚厚一本书。实际上,凸轮表中的点与点之间的插补,就有很多方法。一般都可以选取几个点,然后凸轮编辑器用多项式来拟合。5次多项式并不是在任何应用中都是最佳的,因为它的结果输出力矩减弱了。还有很多不同的多项式,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当然不是所有的伺服系统都支持。

楼主:
有没有更深入介绍的文章。
这些东西很多都是猜测。
我目前正在自己做个旋切模型玩玩。

网友B:
你的猜测都很准啊!旋切(横切?)你不是早就玩过了?旋切加上追色标会更有意思一点,因为每次的长度不一样了。

每个伺服公司内部应该都有一些深入探讨凸轮的东西,问问吧。

楼主:
是玩过了,不过用的是德国人开发的功能块,封装了也看不到。
自己DIY,练练手而已(虽然我觉得功能块已经很完善了)。

网友B:
顺便说一句,AB在高速旋切应用中使用的是非常规多项式凸轮,可以显著减低伺服电机温度。不过对一般中低速的应用,5次多项式应该就很好了。

楼主:
我也不知道baumuller使用什么函数,因为封装了。
西门子手册中写得是五次多项式。

楼主:
其实高速旋切的难点不是电机温度的问题(或者我们没碰到)。
难点是制动力不足(也可能是电机选小了)。

网友C:
"其实高速旋切的难点不是电机温度的问题。
难点是制动力不足。"
同意!!

网友D:
没怎么看明白,是不是两个伺服实现线速度同步呀?其中一个主轴转动,另一个相当于从轴追踪主轴的线速度??

网友E:
凸轮曲线如果就是简单的直线,则相当于“两个伺服实现线速度同步”,其实就如同机械凸轮一样,可实现的运动曲线或关系可以极为复杂。

楼主:
两个伺服实现线速度同步
--------
是位置同步,两者位置关系可以非常复杂。

网友F:
如果是制动力比较重要的话,是否可以用更大减速比的减速机,以更提高制动力,当工作于最高线速度时,电机以高于额定转速运行,这样可以解决制动力矩低于加速力矩的问题,充分使用电机力矩

楼主:
还也可以选用更大的电机。。
关于这个,我还想考虑采用并联电容箱的办法。

网友E:
使用电容箱的关键作用在于瞬间制动回馈能量的缓冲或释放,力矩只是表象之一,制动力矩与瞬时转速之积所表示的能量才是需要应对的关键,简单的提高电机的制动力矩,无异于加重了瞬间能量的缓冲负担,加上减速器,是可以提高负载端的制动力矩,如果操作上是加速了制动过程,则一样会加剧驱动级的瞬间能量缓冲负担。

网友F:
看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不过电容箱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也就是说增加减速比并不能增加制动效果,我太笨了.

网友G(2008-04-06):
VDI2143,  CAM,good luck for you。无电子版本,抱歉。

电子齿轮和电子凸轮不是一个概念。

“运动曲线或关系可以极为复杂”,其实还好了,无论这么动,都在三维空间里。两年前曾经有个同事和我说,他把512个点用C语言建模型重新写了一遍,然后带回到控制变量里做了个曲线修改,并且成功了。还在客户那边成功的用起来了,当时汗的~~~崇拜的无以复加。

后来自己也顺着前面人的路去摸了一把,完事后有一种登山望海的感觉。

再后来,突发奇想,可否用C语言直接控制SEW的伺服控制器,而不去使用IPOS的基础函数。多次试验失败。。。。问那个同事,其沉默良久,答曰:不久前干过这样的事情,问过德国人。德国人的回答很简单:此乃研发部的头号机密,若尔得知,则SEW精华尽去也。。。。

无果,瞎猜,如果有一天。。。能够知道硬件代码表。。。。或许。。。或许可以知道试一试。

楼主:
哈,其实也不是那么难的,电子凸轮曲线支撑点完全可以由C语言计算出来,如果硬件平台支持的话,当然也能让电机转起来。

网友G:
和我当初的想法一样,可是,你实践起来就知道难度了。你的运动不仅仅是个支撑点,实际上整条曲线的点都需要计算出来,第一,市面上完全支持高级语言编程,特别是复杂函数的很少很少。第二,你计算出每个点的数据后(position,speed,Jerk, acceleration )如何让机器把他们平滑连贯的运动出来?要知道从第一个点到第二个点的动作,实际是上对反馈环体的精确控制。除非你调用硬件的支持。。。。

说白了,如果硬件支持,那么你做的就是个初级工种,你算出点,然后机器实现,你不会知道它怎么实现。如果你想明白的话,可以从明白机器怎么定位开始。。。。

小白兄,不知道你代理的机器可不可以使用C语言编程?如果可以,你做一次就明白了。。。

网友G:
对:ltsksc关于

和我当初的想法一样,可是,你实践起来就知道难度了。你的运动不仅仅是个支撑点,实际上整条曲线的点都需要计算出来,第一,市面上完全支持高级语言编程,特别是复杂函数的很少很少。第二,你计算出每个点的数据后(position,speed,Jerk, acceleration )如何让机器把他们平滑连贯的运动出来?要知道从第一个点到第二个点的动作,实际是上对反馈环体和调节量的精确控制。除非你调用硬件的支持。。。。

说白了,如果硬件支持,那么你做的就是个初级工种,你算出点,然后机器实现,你不会知道它怎么实现。如果你想明白的话,可以从明白机器怎么定位开始。。。。但是会回答我原来的点上,每一家厂家都不会告诉你他的硬件代码,除非你是研发的经理。。

小白兄,不知道你代理的机器可不可以使用C语言编程?如果可以,你做一次就明白了。。。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哈,当然是因为我作出来了。所以才敢说不难。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lightwhite&id=34218

这篇是针对锻压做的运动曲线,现在看来,还是太幼稚了。

我也做过旋切的曲线。只是因为包米勒目前旋切的功能块已经非常全面了,所以我也不想认真去开发了。

楼主:
第一,市面上完全支持高级语言编程,特别是复杂函数的很少很少。

-----------有些自动化软件能够提供支持高级语言编程的软件,比如3S,KW,IEC61131-3语言中的ST语言可以认为是高级语言编程。

第二,你计算出每个点的数据后(position,speed,Jerk, acceleration )如何让机器把他们平滑连贯的运动出来?要知道从第一个点到第二个点的动作,实际是上对反馈环体和调节量的精确控制。除非你调用硬件的支持。。。。

---------------的确,目前包米勒的硬件支持。应该说,开发性的硬件平台是可以支持这点的。前提是德国人肯不肯告诉你怎么去应用他的硬件平台。

楼主:
目前,德国的很多伺服驱动器是基于标准来开发的,弄懂了标准,则控制方式是差不多的。

硬件支持是必要的,我不可能做到软硬件通吃。

网友B:
这个帖基本上以论及伺服系统里的其中一个核心技术了,厉害!

网友G:
对:lightwhite关于

目前,德国的很多伺服驱动器是基于标准来开发的,弄懂了标准,则控制方式是差不多的。

硬件支持是必要的,我不可能做到软硬件通吃。

“这篇是针对锻压做的运动曲线,现在看来,还是太幼稚了。 我也做过旋切的曲线。 ”旋切?SEW很多时候旋切是用异步交流电机来做的。。。。精度《1mm.

你这个曲线代表什么?看不明白。不知道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比如3S,KW,IEC61131-3语言中的ST语言可以认为是高级语言编程”,请问,IEC61131-3是如何实现拉格朗日方程或者矩阵方程?。。。忍不住说一句,我曾经就这些问题给德国的SEW同事(参与IEC61131-3模块的人)问过,他的回答,想真正搞明白CAM,除非你搞明白硬件,否则。。。就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样。。。。

SEW的电子凸轮是可以在异步交流电机+变频器做的(没有运动控制卡件)。但是前提条件是SEW的变频器可以支持IPOS编程。实际上,SEW的变频器就可以有还飞剪、旋切、追剪、张力控制、套准等一系列工艺模块库。我说的是变频器不是伺服。。。。。

我们的Movi-PLC(意义上类似B maXX-drivePLC)9个电机实轴的周期处理循环时间只要3ms.2个ms内可以实现100个虚拟编码器。采用CoDeSys编程(IEC61131-3),与3S公司标准软件库联接。。。。。那是用来做机器人的,也许KUKA欧洲总部的人比较清楚:),很期待今年年中的欧洲之行:)。。

“哈,当然是因为我作出来了。所以才敢说不难。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lightwhite&id=34218

这篇是针对锻压做的运动曲线,现在看来,还是太幼稚了。

我也做过旋切的曲线。只是因为包米勒目前旋切的功能块已经非常全面了,所以我也不想认真去开发了。 ”

目前讨论的是理论上的实现。

曾经询问过如何在包米勒平台上实现一个自定义公式的电子凸轮,没有下文。不过根据这篇文章,我现在就可以在包米勒平台下实现各种复杂的运动控制,如果有足够时间,我甚至可以自行开发飞剪这种较为复杂的运动控制。 ”

飞剪?那也是可以用一个变频器+异步交流电机来实现的,例子有一大把。IPOS编程环境下,大概不会超过150行C语言代码。老实说,我做个。。。不需要CAM。就写IPOS程序(c语言代码)。

我想做的是,用一个可以支持C语言的模块,依靠C语言的编程,然后去控制一个控制只有Speed ControL功能的变频器,去实现一个复杂的电子凸轮。这才是电子凸轮的核心。

“变频技术: 简单的变频器只能调节交流电机的速度,这时可以开环也可以闭环要视控制方式和变频器而定,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V/F控制方式。现在很多的变频已经通过数学模型的建立,将交流电机的定子磁场UVW3相转化为可以控制电机转速和转矩的两个电流的分量,现在大多数能进行力矩控制的著名品牌的变频器都是采用这样方式控制力矩,UVW每相的输出要加摩尔效应的电流检测装置,采样反馈后构成闭环负反馈的电流环的PID调节;这样可以既控制电机的速度也可控制电机的力矩,而且速度的控制精度优于v/f控制,编码器反馈也可加可不加,加的时候控制精度和响应特性要好很多。

伺服系统:1、伺服驱动器 在发展了变频技术的前提下,在驱动器内部的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变频器没有该环)都进行了比一般变频更精确的控制技术和算法运算,在功能上也比传统的伺服强大很多,主要的一点可以进行精确的位置控制。通过上位控制器发送的脉冲序列来控制速度和位置(当然也有些伺服内部集成了控制单元或通过总线通讯的方式直接将位置和速度等参数设定在驱动器里),驱动器内部的算法和更快更精确的计算以及性能更优良的电子器件使之更优越于变频器。”

如果我告诉你SEW的变频器+交流异步电机就可以实现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可以实现电子凸轮,精确定位,飞剪,你还这么认为吗?:)
PS:我们会定期的做竞争对手的产品性能简报。

内容的回复:

楼主:
我想做的是,用一个可以支持C语言的模块,依靠C语言的编程,然后去控制一个控制只有Speed ControL功能的变频器,去实现一个复杂的电子凸轮。这才是电子凸轮的核心。

-----------------

如果你一定要在速度环上去实现电子凸轮,我觉得SEW的上位无法实现这个功能。这个功能通常需要驱动器提供定位控制功能。如果一定要实现这个目标,那么需要采用高性能的运动控制卡,Trio或者MKS的一些产品能达到这个要求。

SEW的产品看来很不错,当然,能达到你所提到的“变频器+交流异步电机就可以实现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可以实现电子凸轮,精确定位,飞剪”的要求,还有很多产品。比如丹佛斯,比如KEB。

网友G:
嘿嘿,所以我说首先明白定位,这也是德国人说的精华。其实所有的的定位功能的机器它的核心是什么??从速度控制开始,不断的调节PID控制器。。。。。。反馈,不断修正调节控制量,。。。。

网友G:
还有,你错了。如果你的上位可以实现高速的数学运算,那么你可以使用一个speed control 的机器去实现复杂的功能。定位的依据来自于根据反馈量去调节速度和力矩。这才是华丽的核心,这也是德国人说的SEW的精华,可是没有对硬件底层的明白。。。。那就什么都不是。。。。。。。。

楼主:
定位,也就是位置环功能,目前至少有两个方式:一个驱动器提供位置环。伺服驱动器肯定都提供该功能,部分变频器也能提供该功能;二是采用运动控制卡(器)、PLC等。驱动器提供速度控制,运动控制卡提供位置环功能。

我的判断是:驱动器的厂商通常会选择驱动器提供位置环,而不是采用上位(运动控制卡、PLC)提供位置环。因为位置环控制是驱动器的必要要求。

网友G:
呵呵,看来,我不是在讨论同一个方面的问题

楼主:
你注重于位置环控制算法以及硬件实现。

典型位置控制为Kv控制加前馈,也有采用其他方式的。

位置环很少采用PLC实现,采用运动控制卡的比较多。Trio,PMAC都是典型代表,当然,控制算法是不会告诉别人的。

网友G:
运动控制卡和你的DRIVE-PLC有什么区别?没有位置环,就无力真正理解CAM。。

楼主:
我的drivePLC不做位置环调整相关的控制,只需要指定电机运动位置,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控制模式。位置环控制、插补运算等由驱动器实现,

运动控制卡根据计算出来的位置控制驱动器定位,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

这是两种电子凸轮的实现方法。

网友G:
那我的MOVI-PLC 可以.我的可以在PLC里实现,可以在控制器里实现。取决于你的喜好

楼主:
很难在PLC中实现位置环。

举例来说:目前包米勒伺服驱动器的位置环循环周期为125us,而PLC最小循环周期为1ms,如果位置环改由PLC控制,同时考虑到通讯的时延,性能会大大下降。

之所以运动控制卡能做到这点,是因为高档运动控制卡的循环周期达到了100us。而PLC很难做到这一点。

网友G:
如果我要使用变频器的定位功能,操作模式必须是XXXXX-IPOS。。。。。。。。,而VFC-N-CONTROL,代表闭环速度控制。变频器控制交流变频电机

楼主:
从上面看来SEW推出了高端变频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位控制,进而实现电子凸轮。

我可以理解,SEW变频器可以自身带有定位功能,也可以通过上位来实现定位功能。

网友B:
七夜反复强调用变频器做各种同步控制功能. 从运动控制器的角度看,伺服和变频没有什么功能上的区别。德国人把伺服的输出模块统称为Inverter。

所以用变频器+交流异步电机就可以实现...,完全没什么问题,和伺服的区别只是动态响应的快慢而已。

150行c语言做飞剪而不用电子凸轮,请描述一下做了些什么。这个功能和什么语言没有任何关系,关键看你在做什么,拉格朗日方程或者矩阵方程(你自己提到的)? 不管你做了什么,马达总要有个运动曲线在跑吧,可以把运动位置曲线作个几次微分给我们看看吗?

网友G:
呵呵,拉格朗日方程或者矩阵方程,不是用来建立曲线的方法,是用来求解曲线点的坐标的。至于这样做的目的。。。。。。等我做完这个项目再说吧。。。。 这段时间一直在做一个项目,这个过程中,感慨万千。。。忽然发现自己真的很多很多东西不懂,同时发现咱们在控制领域和德国的差距太大。。。。哎,中国这个最大的制造大国。。。。可悲啊。。。。希望这个论坛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做控制理论研究的人和制造产品的人。。。。。中国的工控人不仅仅要用,还要造。。。加油吧。。。。。。。。

网友G:
the curve will be calculated in the plc and downloaded to the drive。

楼主:
所以才在此需要讨论。

并不一定要在PLC中实现矩阵方程的功能(似乎C语言也没有?),你可以转化为普通运算来计算曲线点。

网友H:
"同时发现咱们在控制领域和德国的差距太大。。。。哎"

昨天在别的帖子里也触及这个话题。人家的搞技术的被充分尊重,可以安心钻研到退休。我们呢?像楼上两位认真钻研的应该不多,大部分人迫于环境而急功近利,技术的积累和提高就不如别人

网友I:
各位兄弟,我现在推广一种德国的PLC,用于复杂和精密运动控制的,但是市场好难开发呀!各位有什么好的见解呀?求教了!

网友H:
说一下什么牌子啊,顺便打广告还不好?

网友I:
Jetter,楼上的兄弟了解吗?德国的,在欧美、新加坡、台湾等地方市场很好的,面向中高端设备,如晶圆切割设备、给汽车进行自动喷涂的喷涂设备、复杂和精度高的绕线机等设备上。

网友H:
接触过。好像问题是编程语言是完全自己定义的,比较难学。

网友I:
是采用文本语言编程,不是传统的梯形图,很容易上手的。

楼主:
现在基于IEC61131-3编程体系的PLC编程软件大多是几家专业控制技术软件公司提供的,比如3S、KW等。

一个厂家出来的产品基本上大同小异,IEC61131-3编程语言掌握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H:
IEC61131-3编程语言掌握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

不就是梯形图,结构文本,等等吗?

楼主:
在我的博客上添加了IEC61131-3编程介绍,欢迎光临。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lightwhite&id=40569

网友J:
学习了!很深很深。。。

网友K(2008-08-13):
引用 网友B:
有关凸轮的表达,可以写上厚厚一本书。实际上,凸轮表中的点与点之间的插补,就有很多方法。一般都可以选取几个点,然后凸轮编辑器用多项式来拟合。5次多项式并不是在任何应用中都是最佳的,因为它的结果输出力矩减弱了。还有很多不同的多项式,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当然不是所有的伺服系统都支持。

帖子比较长,看过后,还是觉得这句比较有意思,可以深入探讨。抛砖引玉。以下是贝加莱伺服支持的电子凸轮插补模式。

1、5th Degree Polynomial Function

2、6th Degree Polynomial Function

3、Polynomial Spline from 3 Polynomials

4、Symmetrical Polynomial Spline from 3 Polynomials

5、Inclined Sine Line for Pause to Pause

6、Modified Acceleration Trapezium for Pause to Pause

7、Modified Sine Line for Pause to Pause

8、Modified Sine Line for Constant Speed to Constant Speed

网友L(2008-11-26):
高手如云啊!有哪位兄弟能提供VDI2143的具体内容吗?我看到很多凸轮都基于VDI2143标准实现。

网友M(2009-02-19):
真是学习了。

以前老是以为自己做工控好几年了,好像还可以,但是和各位前辈比起来,真是惭愧得很。

希望大家能静下心来多做几年技术,把咱们自己国家的控制水平提高一些,和国外确实差距太大了。

网友G:
现在回过头来,一年前的写的东西还是有点幼稚。不知道波恩看了会不会笑话?
突然觉得电子凸轮成了玩具?不是我的顿悟,而是因为被逼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上。。不过,我推荐大家去看看IEC61131的相关文档。这个东西可能大有前途,未来的中国运动控制会风起云涌,百家争鸣。。。
Classic motion solutions usually implement motion tasks with monolithic, hardware-dependent control systems. CoDeSys SoftMotion offers a different approach: A tool kit integrated in the PLC programming system supplies the desired motion functionality.

楼主:
哈哈,后面那段像是3S的宣传呢。

IEC61131肯定是未来十年PLC特别是国产PLC发展的一个方向。

网友G:
我是用这段话,来解读去年的一个争论!

楼主:
刚刚回顾了,以前都忘记了。

恩,七夜兄还在SEW?

网友G:
还在,你呢?还在上海那边?

网友K:
此帖可以封贴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有关凸轮的表达,可以写上厚厚一本书。实际上,凸轮表中的点与点之间的插补,就有很多方法。一般都可以选取几个点,然后凸轮编辑器用多项式来拟合。5次多项式并不是在任何应用中都是最佳的,因为它的结果输出力矩减弱了。还有很多不同的多项式,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当然不是所有的伺服系统都支持。

帖子比较长,看过后,还是觉得这句比较有意思,可以深入探讨。抛砖引玉。以下是贝加莱伺服支持的电子凸轮插补模式。

1、5th Degree Polynomial Function

2、6th Degree Polynomial Function

3、Polynomial Spline from 3 Polynomials

4、Symmetrical Polynomial Spline from 3 Polynomials

5、Inclined Sine Line for Pause to Pause

6、Modified Acceleration Trapezium for Pause to Pause

7、Modified Sine Line for Pause to Pause

8、Modified Sine Line for Constant Speed to Constant Speed

看來目前的歐洲廠商已經超越VDI2143定義的內容了。畢竟是1987年的東西。應經過了20多年了。

另外那位有好點的德文翻譯網站。看不懂德文資料!!

楼主:
此外,电子凸轮曲线之间的切换是如何进行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比如我定义了三段曲线,要依次运行1,2,3号曲线。曲线衔接和切换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G:
应用可以给出答案,不过要知道KNOW-HOW就。。。

网友B:
电子凸轮曲线在运动中的实时衔接(过渡曲线的在线生成)是电子凸轮高档运用的重点难点,也是衡量产品电子凸轮实现水准的,具体做法各家公司各有秘籍吧。

网友N:
不知各位都在用哪家的電子凸輪編輯界面。功能如何,可以設置多少種曲線類型。

小弟用過CODESYS,看起來的他的凸輪曲線只能設置成控制點和直線。猜測他的曲線模型只支持5階多項式。

如果是單一的數學模型就應該沒有曲線銜接的問題,如果是多數學模型曲線,在銜接的地方就要建立過渡的數學模型。這個地方VDI2143是有介紹。只是德文資料不是很好理解。

前幾天在網上搜索專利看到,日系的好像對凸輪的處理就只用了5階多項式。恰巧小弟目前也正在做具有電子凸輪的產品,不知只支持5階多項式在應用中會不會頻繁遇到障礙。請教各位。望不吝賜教。

网友O(2009-06-24):
对:吴沸超 关于

我公司是华北伦茨一级代理有需要的联系13831183351

关于伦茨9400高端伺服应该用问题

哥们,恒生机电的吧?广告少做点吧,免得到时被口水淹没哦

内容的回复:

楼主(2011-02-02):
看看VDI2143定义的曲线以及其各自的优缺点

他们具体的特征是:
Straight line
直线,线性运行,需要较小的力矩,但是Jerk突变将引起噪音、振动。
Quadratic parabola
二次曲线,加速度的跳变将引起噪音、振动。
Simple sine line
简单正弦曲线,较小的速度、加速度和Jerk,但加速度的跳变将引起噪音、振动。
Polynominal 5th order
五次曲线,较小的速度、加速度和Jerk意味着需要较小的输出力矩,所需速度相对于斜坡正弦曲线要高。适合高速应用。
Inclined sine line
斜坡正弦曲线,显著的低速度,低抖动,适合高速应用。所需速度、加速度、Jerk值高于五次曲线。
Modified acceleration trapezoid
修正梯型加速曲线,显著的低加速度,较低的惯性力矩。所需速度值高于斜坡正弦曲线。
Modified sine line
修正正弦曲线,适合高速应用,较低的速度、加速度和Jerk值。其所需速度值高于斜坡正弦曲线。

网友E:
IEC61131-3定义的5中编程语言IL(类似于汇编),LD(国内电气工程师相对熟悉),ST(类PASCAL语言,像脚本语言),FB(像HDL设计工具中的原理图),SFC(像啥?)

楼主:
SFC 顺序流程图。

SFC适合用于流程控制。

三菱FX系列PLC都有该功能。

网友P:
电子凸轮要做起来不是很难,我们做过一个电机定子绑线机的项目,里面的绑线钩针就是要求按输入的特殊点生成连续圆滑凸轮曲线,然后按曲线运行。输入的特殊点大概有20个,看实际需要来定。

网友N:
小白你的VDI2143买来就是英文版吗?晕倒,怎么我买来的是德文版,看起来好累啊!

楼主:
我没有VDI2143,只有一些相关资料,而且相关资料就使上述的贴图。呵呵。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没有VDI2143,只有一些相关资料,而且相关资料就使上述的贴图。呵呵。

厉害,VDI2143的精华就在这张图上。

网友Q:
谁有凸轮相关的五次曲线算法?

能否共享一下!!!万分感谢!!!

自己想做一个异型外园磨的系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jxh668@126.com

网友R(2011-10-26):
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年,很有帮助

网友S(2012-05-16):
你们咋都这么牛。。。

网友N:
引用 楼主:
此外,电子凸轮曲线之间的切换是如何进行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比如我定义了三段曲线,要依次运行1,2,3号曲线。曲线衔接和切换是如何控制的?

其实旋切功能(飞剪)就是典型的多电子凸轮自动切换。

其啮合曲线、工作曲线、脱离曲线 都是典型的电子凸轮曲线,用户使用的时候只是填写一些应用参数。单内部其实至少是有三条曲线的。如要实现动态更改应用参数还会涉及到第二套曲线与第一套曲线切换。这样算下来就是6条凸轮曲线切换了。

目前看来,通过程序还有没有好的方法做到精准切换。

用底层韧体切换倒不是难事。

网友T(2015-10-12):
如何切换不同的凸轮曲线使其连续。比如启动曲线和运行时的曲线的切换。俺不是搞底层开发的,听不懂你们说的。在Codesys里面 曲线都规划好了但是切换的时候不连续这个如何处理

网友U(2018-04-28):
楼上有高人,楼上有高人,

网友V(2018-10-29):
膜拜高手!虽然在圈里混了这么多年,还是一无所知,需要学习

网友W(2019-04-04):
大家都是高手啊

网友X(2020-07-25):
楼主开贴时我还在读书,也是最近遇到追剪的项目搜到这个帖子,前辈讨论的很深佩服,我也是看了三菱的5U定位模块手册稍微理解一点儿。

网友Y(2023-07-06):
时隔16年的帖子,现在看来依然另我震惊,几位大神的讨论也非常的牛。感觉自己干了十年工控都白干了。和以前的大神比,不仅仅是技术的差距,更是思想上的差距。

网友Z:
这么早就有大牛研究了,佩服

网友AA:
攒积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