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控制定长裁切

楼主(2007-12-07):
小弟拟用三菱伺服作定长裁切,请各位高手赐教我的方案可行吗?

我的方案:omron plc高速计数器接受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计数作反馈,PLC脉冲输出给伺服控制速度和位置。伺服是位置控制模式,裁切时物料不动,切下后物料才动。

楼主:
上面问题忘问了,伺服直接用PLC发脉冲,不加位置控制模块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的,停剪很好控制。

网友:
单轴控制器[有PLC功能]+ 三菱伺服控制定长裁切,简单实用

网友B(2008-09-18):
omron plc高速计数器接受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计数作反馈,PLC脉冲输出给伺服控制速度和位置????

不懂。---PLC脉冲输出给伺服控制位置就可以了,没必要反馈到PLC,实系是个半闭环,你要算出每一个脉冲对应的进给量。

网友C:
做广告啊

网友D:
日系的大多你那种方案。不过欧系的似乎更有优势,德国鲁斯特,苞米乐还有其他一些国产的控制器,控制器本身可做曲线运算,而且本身也具有不多的内置PLC功能,这样可以省掉PLC的定位模块的,然后通讯方式连接触摸屏,通过触摸屏调节剪切长度和速度,利用驱动器内部运算。很简单的工艺。

我做过鲁斯特的,有兴趣的话可以讨论下,成套方案性价比比三菱有优势多了

网友E:
德国鲁斯特的控制器贵吗?跟TRIO的比

网友A:
LUST的产品是伺服控制器,TRIO是运动控制卡,不是一个产品。

如果想采用包米勒来做停剪,我可以提供好的价格和服务。

网友F:
这样的控制老早就很多了,应该属于一个基本功能吧

网友G:
奥诺交流伺服系统!13906469422 13655752617

网友H:
妈呀,满眼是广告。

网友H:
妈呀,满眼是广告,停剪还要运动控制啊?牛人!

网友I:
这个简单的

网友J:
不用运动控制啊,都停止了

网友K(2008-10-21):
引用 网友A:

LUST的产品是伺服控制器,TRIO是运动控制卡,不是一个产品。

如果想采用包米勒来做停剪,我可以提供好的价格和服务。

原来苞米勒自身带控制器啊,我以前那间厂就是用他,但是就是不知道自带控制器,用FX1MT来驱动,请来上海的工程师调试都不行,

网友A:
哈哈,包米勒不接受脉冲控制,所以只能采用通讯的方式。

如果有需求,可以找我。

网友K:
当时应该是可以接受脉冲的,只是要求是要两相差动驱动,他工程师把1N出来的脉冲通过他的一个板卡来转换,可是就是剪出来的板就是每一件尺寸都不同,使到客户发很大的牢骚,一块2米的板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呵呵!!好在当时不是我设计的,我只是负责安装。

网友I:
三菱的plc控制三菱的伺服还要信号转换,真是想不通啊!!!

网友K:
他是用三菱的PLC控制苞米勒的伺服

网友I:
fx1n本体是不可以输出差动脉冲信号,但是你可以加fx2n-10pg 模块,这个模块是差动输出的。

网友A:
他是用三菱的PLC控制苞米勒的伺服

实际上三菱PLC只是用于整条生产线的控制,包米勒伺服不能接受差分信号,所以整线是采用通讯实现的。实际上是proface HMI直接将位置信息发给包米勒驱动器。

目前我们做停剪有非常经济实用的方案。比日本伺服更便宜、更可靠,还能做全闭环控制。有兴趣可以联系:allen.zhaol@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