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Etronik数据记录仪M-LOG操作指南

楼主(2007-12-07):
                           IPEtronik道路试验车载数据记录仪M-LOG操作指南

M-LOG是IPEtronik公司生产的数据记录器和控制器,功能强大,使用方便,在测试和测量领域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它的GPS功能和GPRS功能更是深深的吸引着不少测试工程师的眼光,所以笔者觉得有必要将近期使用的一套用M-LOG组成的可移动储存器在线读取数据的系统方法与大家做一个介绍。
本系统要实现的功能主要是模拟在车载试验的条件下,由数据采集模块对汽车行走过程中的参数进行采集,然后通过可移动储存器或GPRS无线通讯的方式将测试到的数据上传到指定的FTP上面。本系统使用的硬件有:
IPETRONIK M-LOGz
IPETRONIK M-THERMO
IPETRONIK M-VIEW
Siemins modem MC-75
软件IPEconf V4.04.03
GPS接受器
中国移动手机卡
下面主要介绍如何通过软件IPEconf V4.04.03生成一个可以对M-LOG进行配置的.mcf文件,操作步骤如下:
(1)、启动IPEconf V4.04.03并新建一个项目,可以通过双击桌面快捷方式或者在开始菜单启动程序IPEconf V4.04.03,启动方法和普通软件一样,启动后单击工具栏按钮NEW,新建一个文件,出现如图一所示的界面,选择系统使用的系列号,按Create可以打开图2所示的界面,如果已经有文件或者通过U盘从M-LOG中读到了.icf的文件,则可以通过Open按钮打开文件。

                图1                                         图2
(2)、添加数据采集模块,选中图2中右手边框中的CAN1,然后点击菜单ADD-CAN Device,出现如图3所示的窗口,选择需要的模块即可添加数据采集模块,例如本系统使用的是温度测试模块M-THERMO,则选择M-THERMO,然后点击Create,创建模块。
(3)、设置存储功能,为了让数据采集的数据自动的存进M-LOG里面,必须设置存储功能,方法是点击选中窗口左手边的Storage Group,然后点击ADD-Storage Group,此时在Storage Group下面出现一个New Storage Group,选中此项目,可以在右手边的窗口将要存储的变量从In Configuration拉到右边的窗口In Storage Grop中,这样就可以实现存储了(注意,如果存储的变量没有出现在In Configuration窗口中,则可选中改变量在左边项目窗口中出现的位置,使它变黑,然后再出现的有手边窗口中将对应变量前面的框大沟就可以自动出现在Storage Group的In Configuration窗口中)

                                       图3

                                             图4
(4)、如何将采集到的数据实时的显示在显示屏M-VIEW上面,如果在测试的过程中想实时的将采集的物理量显示在M-VIEW显示屏上面,则要在软将先对其进行设置,方法是点击菜单ADD-M-VIEWfleet,测可以在左手边的项目窗口中出现M-VIEWfleet选项,如图5所示。在右手边将In Configuration窗口要显示的变量名称拉到Display Channel窗口中,M-VIEW就会按照你的设置结果将数据显示到显示屏对应的位置上。
(5)、如何设置M-VIEW上面的LED显示,M-VIEW上面带有4只LED,可以用于状态的显示或者报警等功能,对它进行设置的方法是:点击f(x)LED 01选项,使它变为黑色,然后在左边将Mode设置为phys,点击Ative,在下面出现窗口提示错误,点击f(x),弹出如图所示的窗口,编辑好函数以后,当采集的数据函数的条件的时候。LED灯就会变为绿色。如这里设置的函数关系为:5609999-1〉20,则设置完以后当第一通道的温度高于20度的时候LED灯就会变为绿色的,从而起到提示的作用,编写完f(x)函数以后,点击完成,错误

图5
(7)、如何利用GPRS进行数据上传。一般如果将一个U盘插进M-LOG,M-LOG会自动将里面存储的数据写到U盘里面去,但是还有一种更加方便的方法那就是利用SIM卡的GPRS功能将数据传输到FTP上面去,具体的方法是在左手边的项目窗口中选择存储项New Storage Group,然后点击右手边窗口中的logger选项,然后再出现的窗口中点

网友A:
专业数据记录仪

网友B:
支持更多好东西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