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1N的存储问题

楼主(2007-12-07):
三菱FX1S,1N系列的PLC内部程序存储器是EEPROM的,在机器运行程序的时候是否象西门子S7 200一样要先把程序读入内部的RAM之中,然后在运行的过程中从RAM中取指令?这种RAM是否存在?而运行中产生的数据要掉电保持是写入EEPROM还是靠超级电容来支持有限的一段时间(因为这个系列没有使用电池所以不能靠电池保持数据)?

楼主:
有知道的请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掉电保持是写入EEPROM不是靠超级电容来支持,时钟是靠锂电池来保持!
三菱PLC技术交流群51684511,有问就有答

楼主:
找到答案了,原来掉电保持有写入EEPROM还有靠超级电容支持的,以下发几张FX1S,1N操作手册节选的内容图片

楼主:
温习一下,再顶!

网友B:
这样的帖子比较好,解决问题了,然后和大家分享。支持!

网友C:
楼主的作风值得鼓励!

楼主:
手册是需要反复研究的,温故而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