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

楼主(2007-12-07):
减速机怎样控制的,是不是和普通电机一样控制.

网友A:
是和电机串起来用的

网友B:
多数情况减速机是由电机来提供动力的,
那我们控制电机就等同于控制减速机了.
对吗?

网友C(2008-01-11):
和普通点机控制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通过齿轮把转数减小了

网友D:
减速机是传动部件,不是执行部件,是不用控制的,做为传动部件是用来提高机械的刚性,力矩的。

网友E(2009-04-14):
控制型减速机--不错的想法~~有待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