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

楼主(2007-12-07):
我一直想在实践中将微型电动机的转速控制在15转/秒以下,但不知该如何改装。是不是减少绕线圈匝数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烦请高人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控?什么类型的“微型电动机”,如果是直流电机,可用调压来粗略调速,或者用有反馈的速度闭环。
如果单纯从电机结构改造考虑,则相同驱动电压下,增加匝数,可以降速,减少匝数,则会升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