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KTY测量值与电机机壳温度能差多少

楼主(2007-12-07):
伺服电机,通过KTY阻值变化换算出来的温度,与电机机壳温度能差多少?

网友A:
20度吧,我估计。

楼主:
能差这么多?

网友B:
不同运行状态会有所不同,KTY电阻一般埋在绕组中,如果电机已经达到热平衡,则温差会小一些,如果还没平衡,则温差很可能更大。

楼主为何不实测一番?

楼主:
现在只是在做方案根据电机手册上的KTY阻值估测电机表面温度,还没有拿到实物测试,呵呵。所以想请有经验的前辈帮忙估计一下

网友C(2009-05-22):
介绍两个相关电机博客,如果希望对你帮助哦

电机

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