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怎么实现转矩控制同步

楼主(2007-12-07):
   用在起重行业的,主起升用两台电机带动两个减速箱,减速箱有一个同步联轴器,保证机械上的绝对同步。我原来做了电流反馈PID,电流已经基本同步,可是转矩偏差过大,声音很响。安川公司说可以做主电机做频率控制,另一台电机可以做转矩控制。请教各位高手怎么实现。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当主传动和从传动的电机轴通过齿轮、导轨、轴等刚性连接时,从机传动使用转矩控制;当主传动和从传动的电机轴通过柔性连接时,从机传动使用速度控制。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用安川的变频器实现这个功能, 我是用西门子的S7315_2DP和安川变频器通讯实现信号传送的

网友B(2008-05-03):
通讯读安川主机的力矩,然后写入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