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场有水喷溅,数显仪表需要配套的防水保护盒。

楼主(2007-12-07):
液体加温容器需要数显温控表现场显示,容器需要用水反复冲洗,仪表裸露在外面很容易喷到水,现需要面板透明的防水保护壳,保护壳里还需要可以安装一个100×65×25的RS485无线通讯设备,并需要有空间接线。

网友A:
有一种韩国制造的透明的工程塑料的防水外壳可以使用,很漂亮,铝制的接线板,我公司厦门宇电可以帮你代购。

网友B:
为什么不给自己的现场安装一个仪表柜呢?
  具体的交流可以给我联系wl1984happy@163.com
QQ:120632778
安徽天康集团.www.tiankang.com
我能帮上的就尽管吩咐

网友C:
一般仪表的面板防护性都可以到IP68了没什么问题 侧面我想你是埋再电器柜之类的地方吧 ?

网友D(2008-01-07):
可以用防水防尘箱来做的
箱门可以开关 中间有层安装板(不是黑杰克讲的铝板是接线板)有很多种材质, 箱侧有防水电源开孔接头 箱体内有防水条 比电脑机箱大一些的的国产要200-300 进口的得接近1000 还有具体要看箱体材质 防护等级 大小等等
可以去搜索下防水防尘箱 原先我用的是韩国HI-BOX的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