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啤酒麦芽工艺需求发酵最长需要6个月,程序控制仪表可以达到吗?

楼主(2007-12-07):
啤酒工艺要求,一级发酵二周,二级发酵二周,六个月的三级发酵,都是曲线控制。用程序表可以控制吗?如果不行只能手动控制了。

网友A:
我公司的仪表程序段有50段,但是每一段时间长度只能设置成分钟。您的要求我算了一下有大概30万分钟,宇电仪表每一段最大设置9999分钟,50段就是49万分钟,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设置程序的过程太麻烦了,需要一段一段的设置,很容易出错。建议您还是考虑程序控制+手动切换来实现。

网友B:
用plc可以控制,编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