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关于2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2AD

楼主(2007-12-07):
1.处理转换时间说明书声称:
处理时间  2.5ms/1通道(顺序程序和同步)
括号里面的是什么意思?
想法一……
是不是当plc执行完:
TO K0 K17 H0 K1
TO K0 K17 H2 K1
之后开始的2.5毫秒内,用后台处理,把结果写入到BFM #0 #1。然后这2.5毫秒之后再执行
FROM K0 K0 K2M300 K2
可以得到最新鲜的转换值。然而在2.5毫秒之前要读取了的话却是上一回转换的值?
想法二……
是不是当plc执行完
TO K0 K17 H0 K1
TO K0 K17 H2 K1
FROM K0 K0 K2M300 K2
之后开始在2.5毫秒内前台plc等待,直到处理完得到数据结果然后再执行以下程序。结果是最新鲜的。
2.为什么说明书上
TO K0 K17 H0 K1
TO K0 K17 H2 K1
要分开两行写?不能写在一起就用
TO K0 K17 H2 K1
一行?

楼主:
啊!各位大哥大姐.真没有一个人回复啊!
我用1N和2N的PLC控制相同的两台设备.区别就是2N使用上述模块.1N的使用2AD-DB小板.结果1N的程序1056步扫描周期9毫秒2N的1101步26毫秒.
我怀疑问题就在这里.这26毫秒已经在机器的反应上感觉到它的存在了,只是客户不知道.
求求各位帮忙把这个问题想通吧.

网友A:
主要是FX2N的处理速度慢,跟AD或DA模块关系不大,要不挂上8个模拟量岂不是FX2N就没法用了.

楼主:
我2N的程序算模拟值平均数.当采样10次的时候扫描周期是64ms.现在采样2次26毫秒(用FOR NEXT循环采样).凭此我锁定目标.
TO: pa...
处理速度慢是指哪里速度.是否是处理END指令慢?

网友B:
每条指令都有处理速度!

网友C:
都在研究這么深奧的東西呀,看不明白.

网友D(2010-05-06):
我FX2N128MR+2AD做了一个自动计量程序,总程序是5100步,其扫描速度是76毫秒,有时程序的脉冲扫描不住,使程序终止运行,请各位指教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降低扫描速度呢?先谢谢了啊!

网友E:
听我以前的讲师说过,脉冲是跳出扫描周期之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