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
FANUC MC系统刀库故障

楼主(2007-12-07):
FANUC MC系统刀库清零后,能换刀但刀库不转,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D数据表有没有设置?当前刀号,目标刀号等等

楼主:
已设置.(按说明书进行初始化刀具表)编程换刀程序后,能换刀,但不管改任何刀号,刀库都不动.

网友A:
编程换刀程序后,能换刀,但不管改任何刀号,刀库都不动
怎么感觉有点矛盾?
刀库都不动,那是能换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