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行程大负载

楼主(2007-12-07):
寻求高精度小行程执行机构的解决方案。垂直方向负载重量在30公斤。
行程小于+/-0.25mm.
要求精度+/-0.01mm.
液压伺服精度保证不了。滚珠丝杠?电动缸?直线电机(估计这样负载不行)。
谁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提前谢谢!
控制部分不难,就是执行机构的精度要求较高。

网友A:
下面这款电机应该能达到要求。

楼主:
可惜打不开该图片。

网友A:
现在可以了,不过我再次看了样本。螺纹受力限制为200N,所以也是无能为力。

网友B:
小导程丝杠可以胜任,德国产品,感兴趣的话邮件留下我发个资料给你瞧瞧.

0gunrose0@163.com

楼主:
还是谢谢你!
最小螺距是多少?直径呢?

楼主:
zliu66@hotmail.com
谢谢!

笔名在这里显示?

网友:
晶体电机

网友C:
"小导程丝杠可以胜任,"
多小的导程?而且,小导程的丝杠,能传递多大的力?

网友D:
30公斤不算重,见过小日本的几吨的冲床,就用丝杆加伺服,真服了

网友E:
“垂直方向负载重量在30公斤”———还有其它工作负载吗?

“行程小于+/-0.25mm”“要求精度+/-0.01mm”———这样的精度要求并不算高,不知该“小行程执行机构机构”对运行速度或频率是否有要求?

高推力音圈电机或圆筒型直线电机是不错的选择,建议楼主考虑。

网友C:
"30公斤不算重,见过小日本的几吨的冲床,就用丝杆加伺服,真服了"
不过,我猜丝杠的导程一定不小。对于小导程,比如0.5mm的,丝杠本身的机械强度,无论如何也是非常有限了。

网友D:
那床子没拆开看过,但我觉得能满足楼主的需求,那冲床的下死点精度应该小于一丝,它的屏幕可以设置微米单位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帮忙!!

经过和用户进一步沟通,觉得用伺服控制方案成本太高,实际负载重量为110KG。他们想通过改变该生产线其它工艺来消除这部分抖动问题。

网友E:
“觉得用伺服控制方案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