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 pws1711-stn的问题?

楼主(2007-12-07):
请教屏上显示ERROR CODE =0284  ERROR CODE =0204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要看手册的
记不住

网友B(2008-12-15):
HITECH  PWS1711-STN  电路板上有个304  N20E的小晶体管不知是什么管,不知能否用什么代替,CALL13607373043

网友C(2009-02-19):
现在我有一个PWS1711-STN 的触摸屏,别人做的程序;老提示“COMMUNACATION ERROR ”"ERROR CODE=0204".
我想看看关于它的用户手册,看看错误代码代码什么意思

网友D:
通信出错,换个端口试试不行就得返修了,我就遇到这问题。

网友E:
我有一个GD17-bst说明书

里面报错代码如:

plc 传回checkSumError          0002.8002

Unknow Message/response Error   0004.8004

communication Time Out  / No response    0008.8008

Invalid Function                                     0010.8010

Invalid Adress                                         0020.8020

Invalid Data Value                                 0040.8040

Invalid Range                                       0080.8080

read Error                                             00xx

write Error                                             80xx

以上不适用于s7-200,如8004代表write Error....

网友E:
常见讯息如:

1.人机未接收到plc任何讯息(time out Error,x008)

2.人机收到PLC一些无法辨别的讯息(UNknow message,x004)

网友E:
人机收到PLC传回 Error code,表示PLC不接受这个command,传回一个说明原因的Error code,如超过plc本身范围的位置或PLC无此位置等

网友F(2009-09-27):
现在我有一个PWS1711-STN 的触摸屏,别人做的程序;老提示“COMMUNACATION ERROR ”"ERROR CODE=0008".
我想看看关于它的用户手册,看看错误代码代码什么意思?

网友G(2010-10-11):
引用 网友D:
关于通信出错,换个端口试试不行就得返修了,我就遇到这问题。

通信出错,通讯线脱落或通讯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