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仪表在质保期出了问题,销售厂家的通常处理方法

楼主(2007-12-07):
大家在使用仪表过程中,偶尔有仪表出了问题,不知道大家是先退产品给厂家还是厂家先更换产品(如果产品在外地,不方便取下来怎么办)

网友A:
贵的仪表和老客户一般可以先更换产品,其他......

网友B:
一般厂家先发块好表
我单位一般情况就是这样
电话0532-83646105 李工

网友C:
需要看你是刚购买使用就出问题,还是开始使用正常,过段时间出问题的。我公司厦门宇电的处理办法:第一种情况换表,第二种情况保修或换表,宇电仪表保修期5年。
但也不是说您已经正常使用两三年了,然后出问题了,我们还会给你直接换表。我们对这种情况的处理办法是您先购买备用表,先换上去用,坏的表可以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