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的最高启动频率,是否跟步进机一样?

楼主(2007-12-07):
(无正文)

网友A:
不一样,伺服没有所谓的“最高启动频率”因为伺服是把信号送到寄存器里的,经过计算才给电机的。只要你给的频率小于,伺服标称的最高频率就可以了。另,电机的启动加速度,受,电机和驱动器本身性能,负载,加减速相关参数,前馈参数,以及增益参数等多方面影响。根据需求,工艺不同等,瓶颈不同。

楼主:
那请问,一般伺服标称的 最高频率为多少?谢谢赐教

网友B:
一般伺服标称的 最高频率为多少
以前是一般500K(5V信号),现在,好象没有“一般”了

网友C:
一般要求频率与伺服放大器品牌有关.一般100K.500K差动输入

网友D(2009-05-20):
电机不一样,其启动频率就不一样。电机越小,其允许的启动频率就越高。例如,三菱HC-SFS-201,其启动频率可达550/分
制动选件(MR-RB500W)

网友E:
伺服电机无所谓的启动频率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