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FX1S脉冲Y0输出控制伺服,停止问题!

楼主(2007-12-07):
PLC型号为FX1S-10MT;伺服系统为MR-J2S-40A+HC-KFS43;用X0启动发脉冲给伺服控制器PLSY K25000 D0 Y0,寄存器D0中的值是K10000,要求在伺服电机转动过程中(脉冲没有发完)遇到一传感器信号X1时,伺服电机再转一个设定的角度后停止,要求伺服电机从启动到停止中途不能有停顿,请各位高手帮忙参考,谢谢!

网友A:
fx 1s 不行。

楼主:
楼上的朋友,FX1S不行,你试过吗?有没有相关的例子,共参考,谢谢!

楼主:
请教三菱变成高手,帮忙看看一下程序,谢谢!接线方法如下:
X0:脉冲启动信号
X1:检测目标传感器信号
X2:接Y0输出信号,用C237作高速计数器
Y0:接伺服电机
下面的程序我在低速时可以运行,但是在PLSY K25000 K10000 Y000时却不行,定时器T0根本就做不到,请高手指教,
EI
LD X000
PLSY K2500 K10000 Y000
LD M0
OUT T0 K10
OUT C237 K400
LD T0
RST M0
LD C237
OUT M8145
LDF X000
RST C237
FEND
I101
LD M8000
SET M0
IRET
END

网友B:
检测目标传感器信号接通后将D8140 清零,然后当d8140等于设定脉冲后断开PLSY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