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编码器U V W与伺服电机的U V W对准方法。

楼主(2007-12-07):
有这样一种方法:
电机U V W分别串一电阻,然后短接于同一点,这点与示波器的地、编码器的地接在一起,然后转动电机(用别的电机带动它),分别用示波器监测编码器的U,与电机的U的关系,调整编码器的位置,是编码器的U 与电机的U 对齐。。
着是一种方法。。
我想知道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A:
你好。哪里有卖A B Z U V W 互补输出的编码器,最好国产

网友B:
我这里也有!需要可直接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