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栅尺分辨率的提高对驱动器和电机的影响

楼主(2007-12-07):
各位大虾: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我想用0.01mm分辨率的磁栅尺替代0.1mm分辨率的光栅尺,对驱动器和电机有影响么?在原有运动精度不变的情况下,是否驱动器的脉冲频率也随之提高?另外,对原有的伺服电机或者直线电机运动会有影响么?

网友A:
你的光栅尺或者磁栅尺的信号是接到那里去的?这个不明确,后面所有的问题,都无从答起。

楼主:
信号是方波输出,通过接口板到饲服电机驱动器, 驱动器型号无,电机3相输入.

网友B:
“0.01mm分辨率”“驱动器的脉冲频率也随之提高”———这么高的反馈分辨率还要用脉冲式伺服?大有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楼主:
TO 波恩大哥,
   目前暂时找不到此类小尺寸的光栅,我也知道用不了那么高的分辨率,就想知道有啥影响.

网友A:
如果驱动器能接受频率的提高,那么就有提高性能的可能,分辨率高了,运动可能更平稳。不过,光栅换磁栅,可能会由于磁栅的西粉误差比较大,反而影响引动的平稳。

找不到小尺寸的光栅?你需要多小的尺寸?比磁栅小体积小的光栅不难找啊?

楼主:
西粉误差? 不太明白, 刘哥能解释下么?
我需要的光栅长23MM, 高9MM, 250线.

网友B:
典型的直线光栅的物理刻线密度为50线/mm,即栅距为20μm,经过简单的信号四倍频处理,可以获得5μm的检测分辨率,要获得更高的检测分辨率,则需要对光栅的原始信号进行电子细分处理,即将20μm的栅距通过电子技术分割为更细密的检测距离,比如要得到0.1μm的检测分辨率,则进行200细分。

磁栅的物理栅距一般较大,因而要获得0.01μm的检测分辨率,则需要进行更高倍率的信号细分,细分倍率越高,对原始信号的质量要求越高,在原始信号质量一定的情况下,则细分倍率越高,细分误差越大。

网友A:
错别字,是“细分”误差。

另外,对光栅的尺寸要求没看明白,
“我需要的光栅长23MM, 高9MM”, 这是对读头的尺寸要求吗?如果是,这个要求不算高。
250线,是什么意思?1微米分辨率的意思吗?

楼主:
   不好意思!前段时间出差了,昨天刚回来!抱歉抱歉!
  我需要的光栅长23MM, 高9MM”, 这是对读头的尺寸要求吗---
是光栅尺的整体尺寸;
  250线,我只是在标示铭牌上看到,我现在换算了下,大概是0.1毫米的分辨率。

网友A:
0.1mm分辨率的光栅,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了。我到是很感兴趣,您用的是什么磁栅,体积会比这个光栅小。

楼主:
回刘哥:
    比这个光栅小的磁栅大概也不多见了,我知道的是供应商将磁栅的尺寸人工分割成小尺寸,下星期做实验,主要看信号的匹配和测试。

网友A:
建议磁栅贴长一些,一边最好多出3厘米以上,否则影响精度。具体要长出多少,问一下供应商吧。

楼主:
现在找的是德国希克的代理,感谢大家的帮助,我会继续发出进度报告的。

楼主(2008-01-15):
感谢大家的关注! 现在有最新的进度报告: 今天刚测试了用磁栅尺切割出来的小尺寸磁栅,并安装到移动部件上做模拟测试,情况如下:此磁栅尺是德国希克产品,5线式,输出为方波,电源电压5V;2根电源,A,B,Z相,分辨率0.01mm, 循环原点,如示意图,每间隔5mm有个原点区;当安装到移动部件上并核对接线正确后进行实验,通电后: 检测编码器读数:脉冲数在2345个,原来的脉冲数是2512个; 移动距离: 22.35mm , 原来 24.89mm; 现在还有个问题,上电后系统寻找原点失败,检查后发现在将编码器移动到与原来原点一样的读数时,实际物理位置与原来相差6mm;系统中有可以设置原点参数的,此位置原点在系统中原设置为24.13mm,现在由于回原失败,无法得知具体数值,但手动移动到原来的原点物理位置,读数显示为28.448mm,也就是说现在的编码器读数比原来的多了4.318mm, 我后来问了供应商,磁栅尺并不是按照磁栅上零点区切割的,那么是否无论往前还是往后,都会比零点多出一定的尺寸?供应商决定再次调整磁栅尺的切割尺寸和位置,下次再来测试。 另外,原来的光栅是绝对式的,每次上电都要回零。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不能回原的原因在那里?

网友A:
磁栅上的磁极眼睛直接看是看不到的,所以,切的时候,确实很难保证零点在什么位置上。

电机正常回原点的动作是什么样的?原来的光栅如果是绝对式的,为什么每次上电还要回零?

网友C:
呵呵,磁栅还是不行,换雷尼绍的光栅尺,体积小,尺带任意剪切,非常方便,功能强大,容易安装。

楼主:
回刘兄:所以切的问题很难把握,我的建议是上电后看编码器读数,当到零点时做记号,再切割;
  电机回原点是在慢速情况下来回移动,反方向移动到栅尺极限点后再返回,在软件里定义了物理位置原点,这个数值是基本不变的,误差不会超出3mm,或者说允许偏差3mm;
  我概念糊涂了,绝对式的不是上电后需要回零的么?那么是相对式的,请刘兄再次解释下。

楼主:
to 辽宁人: 请问你时如何保证每次回零的?或者说你们的产品回零以什么来做基本点?还是不需要回零?
  其次,光栅尺表面的清洁度有什么特殊要求么?若有油污或者灰尘之类的遮盖光栅,你们如何保证测量精度和准确度?

网友A:
雷尼绍的原点是外加的一块磁铁,就这个原点的体积就不小了。

一般来说,绝对式是不需要回零的,增量式的才需要上电回零。

磁栅的极限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看懂。

网友D:
都在驱动器里处理了 参数不同 对电机和精度没影响

楼主:
磁栅的极限,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个名词,应该说是磁栅的2头范围,比如250线的磁栅,从原点移动到另外一头再返回。

楼主:
to CZX: 那么比如原来分辨率是0.01mm, 现在用0.05mm的配套磁栅读头,对原来系统会有影响的吧?原来的系统软件恐怕不会认得出这个新磁栅的分辨率,我们刚开始就碰到这种情况,原来是0.1mm, 用了0.01mm的磁栅,系统认不出,显示出来的脉冲数和系统原来的数量差了10倍,位移量也和原来的不一样,不过并不是10倍。

网友A:
“显示出来的脉冲数和系统原来的数量差了10倍”
这是当然的。

“位移量也和原来的不一样,不过并不是10倍”
这就比较奇怪了。

楼主:
是啊,我也没想通,供应商也说不出来,可能就是我说的系统认不出的问题,原来是0.1的分辨率,系统以这个基准来检测位移,现在提高了10倍,但系统里所能接受的脉冲数并没有提高, 那么从磁栅上得到的读数并不被系统所接受吧; 现在就看明天再次做测试了.

楼主:
今天测试结果:
    上电复零还是失败;仔细检查了磁栅的脉冲数和位移距离,发觉换算出来的分辨率居然不是0.01mm,大概在0.0087左右而供应商地产品说明书明确写明是0.01mm的分辨率;这个结果让我们都很郁闷,只有继续努力............

网友A:
分辨率的问题,问清楚供应商吧,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计数结果不对。磁栅的精度不是很好,但是到这个程度,应该不是误差了,一定是有什么错误。
磁栅上的读数不能被系统接受,这个,我一下子想不出有什么可能的原因。系统的资料中是否有相关的介绍?

楼主:
现在进口设备大多没有这种比较核心的技术资料,有的只是些操作方法,常用参数调整,连驱动板型号,规格,技术参数都没有,也真叫人无奈。

网友E:
人家这个是技术保密呀,谁让我们做不出来呀,就雷尼绍光栅尺的尺子,那么小的一个头子3000+呀,国外的都差不多的价格。

网友F:
我是德国siko公司中国分公司的技术支持,在技术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我姓周,联系电话:021-62594745*120,mb:13162875289,公司网站:www.siko.cn,目前你的问题实际上是通过一个线路板再接入驱动器的,估计信号发生方式可能存在一点问题。希望你电话联系交流。

网友A:
"目前你的问题实际上是通过一个线路板再接入驱动器的"
为什么不直接到驱动器?

楼主:
to 周sir:
    是不是siko的周工啊?
to 刘岩利:
   刘老师,他说的我知道,因为我们对光栅信号输出有误解,一直以为是方波,后来发现应该是正玄波的,在经过变换输出到驱动的。

网友A:
"因为我们对光栅信号输出有误解,一直以为是方波,后来发现应该是正玄波的,"
磁栅输出的,应该是方波了。

网友F:
既然你知道信号是正弦波了,说明你可能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如果需要技术支持的话,请直接给我打电话联系。现场上的东西可能线不好找,希望你耐心点。

网友F:
我是siko的周工。电话:021-62594745*120。

楼主(2008-04-02):
   让大家等了这么多时间,非常抱歉!
   这个月公司在进行ISO9001的质量认证,处理了N多的条文,规范,操作定义,设备系统规范,真让人头晕!
  今天终于抽空又试了下,具体情况如下:
  磁栅的测试再次进行,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输出信号确定为正弦波,通过接口板的3块MOTOROLA AM26LS31PC(4路3态波形转换)芯片进行正弦波到方波的转换,输入信号是光栅读头的A,B,Z 3相信号的3路信号,输出转换成正,非2路信号到运动板,由于磁栅输出为方波,而且是8线,所以找了块备用接口板,跳过IC,直接将磁栅的3路6根输出线焊到IC的输出点,并分开正,非点; 上电测试,在系统中发现编码器的脉冲数和位移距离和原来的还是不一样,脉冲少了333,位移短了3.04MM,大概是0.12INch;原先设想原编码器分辨率0.01MM,磁栅的分辨率调整为与之一样,但现在脉冲数居然还是有差别,真叫我们郁闷了好久;后来想到编码器的触发频率我们还不得知,由于手头没有示波器,只能再等下次做测试,现在由供应商拿回去调整编码器里面的触发频率,估计是原生产厂家为了技术保密,特意将触发频率做成非标.

网友G(2009-03-31):
快一年了,现在的结果怎么样了,呵呵。

网友H:
光栅尺与磁栅尺的应用都是为了位置环,位置环更加重要的是精度,一般的是光栅尺的精度(或重复精度)要高一些,分辨率其也是可以(正余弦)再细分的,而磁栅尺的优势在于抗油抗尘抗振方面,精度与光栅尺比并没有优势,   如果是为了提高精度而将光栅尺改磁栅尺,好像是弄反掉了。

网友B:
支持@Q的看法。

网友I:
驱动器中应该有一项1step = ?个counts的选项,直接在原来的基数上乘十理论上就和原来的控制精度一样了,控制程序也不需要做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