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包装机控制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楼主(2007-12-07):
就是做袋包洗发水的机器,色标的跟踪怎么控制啊?用的是PLC+AO输出控制横封和纵封变频。

网友A:
哥们
   我们有做過.肯塔基醬包包裝機控制系統.5軸 servo motor如有需求請多連繫,

 QQ 539297990  E-MAIL   remapower@msn.com
  tel 0512-57380541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2008-04-07):
        我是做液体粘体连续垂直包装机,就是做洗发水之类的机器。

        对标控制遇到问题:横封精度已经能达到客户的要求,每次的横封位置偏差是±1mm。但是有一个功能我不知道怎么做,客户要求同一卷料,在定长模式和对标模式来回切换,每次切换到对标模式时,横封的位置都要一至。我现在只能做到在同一次对标模式下横封位置一致,做不到每次对标模式的封口位置一致。 比如:包装纸上有1、2、3、4、5这几个数字,第一次切换到对标模式时,每次横封的封口都封在数字“1”上,然后切换到定长模式去做,第二次切换到对标模式,横封的封口位置还是要封在数字“1”上。以后不管切换多少次模式,每次对标模式时,都要封在数字“1”上。
        请大家给些建议,该怎么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