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工业温度控制器中的电源电路

楼主(2007-12-07):
找工业温度控制器中的电源电路
温度仪表的电源电路
QQ:517528997
kytdzj@163.com

网友A:
开关电源喽,查top222或ncp1014芯片的应用手册就有.

楼主:
一般一个控制器的电源功率在多少够了呢

网友A:
看你的控制器了,一般omron的48*48仪表2~3w差不多

网友B:
什么要求? 电压? 电流?

楼主:
有5V -5V 12V
5V供单片机 数码管等IC
-5V供4051
12V供继电器
其它都用5V供电的

网友C:
如果5v12v不要隔离,那么一片uc3842+一个变压器,+5v和12v路反馈,如果12v功率不大,也可以只要5v反馈。
如果5v12v需要隔离,还是一个变压器一片3842,+5v反馈,12v路用7812输出,不共地就行

楼主:
3842+场效应管站线路板的东西太多了
小的控制上可能放不下怎么多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