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犯晕的几个新的电流互感器

楼主(2007-12-07):
前几天大修一台设备,试机时测三相电流反馈信号不平衡。那台设备工作电流较大,所以取电流信号用了两级互感器,而且二次互感器的次级还各自并联的有10W200Ω的电阻。当时仔细检查二次回路,确认接线没问题,可是电流信号就是不一致,三相信号电压分别是:ab8伏,bc4伏,ac4伏。分别测6只互感器次级电压,三相间也是一致的,当时查的那叫晕。互感器是新的莫品牌的,接线又再三确认没错,没办法,把一只二次互感器初级线头调换,三相电流信号的电压居然一致了,你能想到同一批次的品牌货同名端居然不一致吗?

网友A:
我就碰到过

网友B:
 没见过,长见识

网友C:
牛啊,什么厂这么牛

网友D:
长见识了。

网友E:
应该是用电流互感器和电阻把电流信号换成电压信号进行检测.

网友F:
接线跟,侧的一侧不项相

网友G:
你多见几次就不奇怪了.

网友H:
同名端没有接正确导致的现象,把其中一组或一个(要看情况而言)颠倒接线顺序,新更换或新装盘容易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I:
没错如,肯定是同名端有错,或主进线有反穿

网友J:
以前碰过一次,那时是新手完全没辙后来请了老师来帮忙才找出问题.这鬼东西

网友K:
好奇怪,有这事

网友L:
我也遇国

网友M:
没有遇到过,也不想遇到

网友N:
长见识了,下次要是碰到了就不难了

网友O:
  没遇到过

网友P:
互感器极性标错了,很常见

网友Q:
碰到过,互感器极性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