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烧电机的原因?

楼主(2007-12-07):
我公司有1台通过变频器控制的引风机,最近风机电机(11kw)出现相间短路的故障,请问:造成该故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变频器和电源都没有问题,也不存在过载问题。

网友A:
风机电机故障

网友B:
锅炉引风机吗?

网友C:
那应该是电机本身的质量问题!很多的情况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运行时间比较长的电机,也经常的会出现匝间短路的故障!这跟电机的质量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电机的绕组不一定就是一根铜丝全部绕出来的,在做漆包线的时候,有的时候是需要把两根铜丝对接起来,因为漆包线是有接头的,时间久了,就有可能会老化!

网友D:
检查风机的电机

网友E:
你打开电机看了吗?会不会是进了杂物了。或是轴承出问题球架散了。

网友F:
电机虽然有铝线绕的,公司6月份买了台木工压机机,前几天电机烧了,拆开修发现虽然是铝线的,郁闷了好几天.见识少没见过唉

网友G:
通过变频器可能是变频器减速时产生的高压将相间绕组击穿,(电机质量原因)造成短路,建议将减速时间加长。

网友H:
更换好点的电机呀!

网友I:
使用变频专用电机呀

网友J:
绝缘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