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三相异步电机缺相为什么有时烧坏一相

楼主(2007-12-07):
(无正文)

网友A:
你画一下缺相时的电机绕组就知道了

网友B:
你喜欢都烧坏啊?

网友C:
那是因为缺相而烧的吗??

网友D:
角接烧一相,星接烧两相

楼主:
请教楼上。三角形为什么接烧一相,星形烧两相

网友E:
角接缺相是,两相绕组串联后与第三相绕组并联,这样第三相绕组的端电压高,直接是电源线电压,电流大,很快烧毁!

网友E:
星接缺相时,有一相绕组断电,另两相绕组串联接电源线电压,所以这两相绕组烧毁!

网友F:
刘工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