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通信

楼主(2007-12-07):
FX2N-232-BD怎样转换成422接口?就是说手上有一FX2N-232-BD通信扩展口,它的接口是D型九针的,但是编程线和触膜屏的连线都是圆头八针的,应该是422接口。现在要用232-BD和触膜屏连接,该怎样做,本人很菜,肯请赐教。

网友A:
可以向你的供应商要个转接线,不过他要是要价贵的话就自己做吧
RS422和RS232的转接线做起来也不难,参考触摸屏的说明书一般就有做法说明

网友B:
买一条就行了吧

网友C:
现在要用232-BD和触膜屏
触摸屏没有RS232扣?

网友D:
三菱PLC技术交流群51684511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我现在的问题是用FX2N-232-BD扩展在PLC上可以和海泰克1711通信,但不能和3261通信,不知是设置还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