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讯时断时续

楼主(2007-12-07):
屏幕上一闪一闪的。时而能连上,时而又是断开的。
我尝试了MPI PROFIBUS 都是一样的现象
很仔细的检查过了,甚至重新按照下位机写了wincc的变量。wincc中没有用下位机没有的变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硬件也没有问题。
请高手指教呀
多谢了

网友A:
看看你的主站的op数是否设置足够,一般要是你的连接的连接数超出你的op数就回出现这中情况

网友B:
我用WINCC+STEP7的模拟器也有此毛病

楼主:
后来我重做了一遍,挨个变量试验,发现问题出在AO端口的那个变量上。数据块的变量都没有问题。于是我在下位机数据块中建个变量,上位机用数据块的就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据说是版本不正的问题,我也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D:
基本上是cp5613坏了,更换

网友E(2008-09-21):
我也遇到了,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郁闷呢,能不能告诉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据说是版本不正的问题,我也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E:
我现在郁闷死了,我把wincc重做了,线重做了,还是不好,还是时断时续的,有时时间间隔长,有时间隔短。我现在就差把cp5611卡换了,你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E:
有知道的不,告诉一下,加我QQ54652591,谢谢了,快把我急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