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根据管径选热电阻

楼主(2007-12-07):
我是初学,想问问如何选热电阻的长度,如DN133*4的管子,应选多长的L/l=?/?,谢谢帮忙!!

网友A:
需要选插身150mm。管内需插70mm,管外热电阻连接头为80mm.

网友B:
热电阻型号中L代表总长 I代表插入深度
插入深度为100mm即可

网友B:
热电阻型号中L代表总长 I代表插入深度

网友C:
需要选插身220mm。管内需插70mm,管外热电阻连接头为150mm.

网友:
要综合考虑管子内介质的流速和热电阻所受的力,插入深度也虽热点阻的形式不同,要求也不一样.例如铠装热点阻插入深度相对要求要小很多,但其受力不如普通工业热点阻,如果管内介质流速过高,并且压力也很大的话,你就要选择耐压能力高的热点阻.

网友D(2008-01-08):
肯定要考虑管子大小的。

网友E:
要看你的安装方式的!

网友E:
1在直角拐角处、2垂直安装 3逆流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