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FX1-64MR上电后程序没运行却有输出?

楼主(2007-12-07):
FX2-64MR上电后程序没运行却有输出,而且是全部输出。另外不能和PC机通讯,STOP到RUN时指示灯不亮。
请问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A:
没遇到过。
建议楼主下次在发类似帖子时最好发在PLC论坛上。

楼主:
电源指示灯亮,没有报警
应该是好的吧。

网友:
可能通信接口损坏,或是CPU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