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输出

楼主(2007-12-07):
在一个程序中,上一个网络中出现的线圈,在下一个网络就不能出现吗?
   我的程序就是上一个网络出现的线圈下一个网络出现就保持不住?寻求解决办法.
 具体的步数控制:第一步某个线圈输出
                第二步某个线圈输出
                 .......
但是我有时候第一步和第二步的线圈输出是一致的,这样的二个网络中出现的同样线圈就会出现保持不住的情况.请那位高手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不同的条件下,可使用跳转语句,可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

网友B:
用个中间线圈代替啊 例如 M0.0, ,M0.1然后在用这两个线圈出发输出线圈

网友C:
不建议多处输出一个线圈.
可以如楼上说,使用中间量.但无论如何,至少应该知道,这些输出必须要有逻辑和时序关系然后才能到线圈的.

网友D:
同意 huangbd 的说法.用中间变量来控制最终的线圈输出.

网友E:
多线圈输出是不能出现在同一个扫描周期中的,因为后一个输出就把前一个输出覆盖掉了。把两个网络合成一个一起输出不就可以了

网友F:
写程序方法不对.
多个输入条件用或逻辑并列输出控制线圈.

网友:
不建议使用一个线圈多处输出。但有时在做动作控制时,我经常使用保持型线圈输出,在某个动作段中使用,但是注意及时复位。

网友G:
建议不要采用多线圈输出,这样很麻烦。
你可以把所有输出通过中间存储器进行汇总,再输出。

网友H:
不要直接用线圈指令(),
改成用 (S) (R);
我就是这样改的,没出现运行问题

网友I(2008-01-08):
线圈输出是不能二义性的,但线圈状态的常开/常闭是可以多次引用的。

网友:
直接输出线圈指令()比较适合对现实中继电器二次线路有较高理解的工程师使用,否则对于新手很容易出错。

网友J:
语法错误啊
可以把第一个线圈定义为M0.0   第二个定义为M0.1

在程序的最后用M0.0  M0.1  并联驱动你想要的输出点

网友K:
可以用步进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