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授权问题

楼主(2007-12-08):
各位高手好呀!最近在装WINCC时,先安装了变量是128的授权,但是实际要求超过此范围,所以装了个1024的,在启动项目时,授权变成演示模式了.把128的转移,还是不行,查了下资料说全面杀毒或重装系统,都做了,还是那样,所以把所有的授权都装上,还是不行.我看了看,关于WINCC这方面的授权内容很多,但是我不太在行,望各位能讲解讲解,如;A9WRXX60这些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当系统中存在多个同软件的授权时,以最小授权为准!
简单的向其他盘移动授权不能解决问题,您应该向您的授权软盘内移动授权或者直接删除授权(如何删除请至亿万电器论坛的帖子中查询)
A9W    Wincc授权产品编号
RX     授权种类  RC运行与组态授权  RT 运行授权
XXX    授权点数 如330代表1024点,830代表256K

楼主:
 谢谢yuanle的讲解